[综合] 压力桶气嘴漏气

楼主(2023-10-06):
快接上回: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3232&highlight=

进出水接口用中空螺丝连接好之后,未敢冒然使用,先测试一段时间,前天发现出水压力下降很多,估计是预充气压下降了,测量一下果然气压下降太多,估计是加气嘴气门芯漏气,用气门钥匙紧了一紧气门芯,再加气后用肥皂水检查,发现不是气门芯漏气,是铜质气门嘴周边漏,这是压铸在PP塑料桶壳上的,这下就没招了,放弃吧。改天锯开看看内部结构。

修好的进出水接头,滴水不漏

加气嘴,有保护帽

漏气位置在气嘴外周

楼主:
这桶很厚实,能用来干啥呢?

网友A:
不知道502糊不糊的住

网友B:
反正没用了
不如试试加热烫一下气嘴,然后再看看会不会漏气

网友C:
这桶又断嘴又漏气,看来材质堪忧。
可以仿照修断嘴的方法另镶一个气嘴来解决。

网友D:
用704胶灌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502糊不糊的住

压铸在一起的东西,502进不去,缝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没用了
不如试试加热烫一下气嘴,然后再看看会不会漏气

要不试一下再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704胶灌一下试试

灌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桶又断嘴又漏气,看来材质堪忧。
可以仿照修断嘴的方法另镶一个气嘴来解决。 ...

死马当活马医,要不就再试一下,就是不知道内部气囊结构如何,会不会伤到气囊。

楼主:
想到一招,在气嘴上套一密封圈,用这个加长的气嘴帽压上去,不知道效果如果,改天试试,担心气嘴帽壁厚不够,怕压坏密封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到一招,在气嘴上套一密封圈,用这个加长的气嘴帽压上去,不知道效果如果,改天试试,担心气嘴帽壁 ...

密封圈上压个垫片

网友:
灌在周边它自已就会填充,流动性好。

网友D:
而且704胶凝固后还有一定弹性,密封良好。

网友E:
硅胶垫抹上704上面加个铁垫片气嘴帽旋上

楼主:
加垫片有个问题,气嘴螺纹会漏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而且704胶凝固后还有一定弹性,密封良好。

那我密封圈加704,会不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硅胶垫抹上704上面加个铁垫片气嘴帽旋上

对对对,双管齐下

网友:
胶水灌里面,加压

网友:
灌环氧胶,从出水口吸负压,让胶吸进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