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咨询一下,四年前的diy了

楼主(2023-10-06):
4年前小黄鱼购的sm2246xt 128G

一直作为pe维护盘使用
最近发现读写速度极慢(40左右,新的400)
卖家已不做u盘
有什么办法可以恢复?

网友:
重新量产一下看

网友:
格式化一下,不要选快速。另外有可能是桥接芯片的固件问题,刷一个桥接固件看看

网友:
40MB/S那不是插在USB 2.0上了么

网友:
你确定是处于USB3.0?,不是USB2.1? ,芯片精灵看看?

网友:
如果读写都40左右,应该识别为2.0

网友:
虽然是usb3.0,接口不好时经常会识别为2.0

网友:
是不是接口虚了?

网友:
匀速40还是跳动的,匀速就是USB2.0模式,跳动就是掉速了,SE一遍就行,或者重新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