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翻出来几个古董cpu,大神给给排个名次?

楼主(2023-10-06):
翻出来几个古董cpu,一个老机箱,准备组装一下,大神给给排个名次?

网友A:
E2200 E2160我还在用,以前买过945 965 主板能上D系列的发热巨大散热器顶不住送人了。

网友B:
针脚都没有不能叫古董吧

网友:
应该是1>4>2>3

网友C:
建议出手直接买一套新的,否则一年电费都能买一台新电脑

网友:
太老了,换新把

网友:
收藏好,过百八十年后老值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2200 E2160我还在用,以前买过945 965 主板能上D系列的发热巨大散热器顶不住送人了。 ...

性能怎么样?

网友:
这也能算古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针脚都没有不能叫古董吧

反正是放了好长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出手直接买一套新的,否则一年电费都能买一台新电脑

偶尔用下

网友:
e6600还能勉强一战

网友:
E6600>E2200>C430>C D

网友:
这算什么古董,起码370 462才行啊

网友:
如果主板能用,就多花几块钱买个Q6600这类的,好歹还能打一打

网友:
只能做文档,上网。

网友:
这玩意不算古董,古董是那种陶瓷封装,针脚黄金黄金的386 486

网友:
打眼 钥匙串比较好看

网友:
我出3块钱的1620秒杀你。

再出G3900,要不要?

网友:
建议随便搞个奔腾G1840这种,再配个几十块的主板,甚至你买主板都送。E6600这种不仅费电,甚至看个视频都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