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漫步者R12U音箱4R7电阻去掉可否,电流可减小近五十倍

楼主(2023-10-06):
漫步者R12U音箱无论放歌还是待机后部都很热

待机电流万用表测500mA左右,睿登AT34 USB3.0彩屏测试仪显示290mA左右(可能受到干扰了)

拆机

电路板已经有高热变色

PAM8406功放块

尤其四个4R7电阻待机时就很烫手

位于下面典型电路图的红色标记处

去掉四个4R7电阻

待机电流12mA左右

音量调到最大放歌曲也不到100mA(但睿登AT34一直显示为0),听了几首歌曲也没有发现音质有什么变化

网友A:
为什么会并个4欧电阻?当假负载吗?

网友B:
那几个电阻好像是防自激的,应该跟静态电流没啥关系呀。是不是跟它串联的电容有漏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几个电阻好像是防自激的,应该跟静态电流没啥关系呀。是不是跟它串联的电容有漏电呢。 ...

网查这款音箱都这样,有说换FB1-4贴片电感为线绕型的有改善,但手里暂时没有配件

楼主:
假期这几天来看外孙女,发现有这个音箱,马上就要返程了。

网友C:
4R7是茹贝尔网络电阻,主要是防止功放自激的。

去掉是不可取的;既然再发热;这个电阻发热就更不能去掉了,说明电路在自激。

解决大概有两个方向:1,在功放输入端加小电容接地,降低自激可能。
                                2,可以考虑加大网络的滤波电容,加大电阻,通过调整电路,来降低自激。

也就是说耗电不是这电阻,电容的事,他们只是在尽力挽救功放而已;不自激的话,他们根本不工作,或者说根本不要这电路。

一般这种小功放有多重工作模式,假如是AB类模式的话就必须茹贝尔网络。

但是要是工作再D类的话,就必须串联电感和电容滤波。

所以你这个电路可能是贴元件的时候误贴了AB类元件,然后工作在D类的可能。

网友:
苏州大熊猫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4R7是茹贝尔网络电阻,主要是防止功放自激的。

去掉是不可取的;既然再发热;这个电阻发热就更不能去掉了 ...

说的通俗易懂,学到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4R7是茹贝尔网络电阻,主要是防止功放自激的。

去掉是不可取的;既然再发热;这个电阻发热就更不能去掉了 ...

你说的字数多 你的对  功放接触的少 电路是一窍不通 还是开关电源接触的多修的多。

网友:
不如换了功放板!!看这个喇叭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苏州熊猫正统

就是这么回事儿

网友:
漫步者的滤波电容质量很差,可以去搜我发的帖子,我的1700RT电容全爆,全换了红宝石或者松下,拆都拆了,建议全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并个4欧电阻?当假负载吗?

茹贝尔电路,去掉电也可以,好多集成上就只用电容,不用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4R7是茹贝尔网络电阻,主要是防止功放自激的。

去掉是不可取的;既然再发热;这个电阻发热就更不能去掉了 ...

感谢解答,论坛之前也有改造帖子,只是手里暂时没有配件。https://www.mydigit.cn/thread-132187-1-1.html

网友:
这个其实是d类的lc滤波网络,d类输出占空比不同的pwm,需要lc低通滤波器来滤除高频成分还原原始信号和平滑波形,截止频率一般20khz,这个功放是平衡输出,因此可以单边对地滤波。输出对地加电阻可以拓展通频带改善高频响应,但是电阻会带来额外损耗~

网友:
看厂家典型应用电路是没有这个电阻的,应该是存在6楼说的情况。

网友:
不错,上面好多高手分析,学习了。。。。。

网友:
等着看解决问题的后续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R7是茹贝尔网络电阻,主要是防止功放自激的。

去掉是不可取的;既然再发热;这个电阻发热就更不能去掉了 ...

发热是不是输出管脚的直流分量导致的 毕竟这里是单电源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热是不是输出管脚的直流分量导致的 毕竟这里是单电源供电

交流成分,

电容隔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