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水表瓤子能改成绕线机计数器吗?

楼主(2023-10-06):
被顶替下岗的水表,铁壳去了废品站,剩下瓤子。之前同学帮我用落地钟齿轮做的绕线机,没有计数器,可以利用它来计数吗?

去掉调水量板,

测了一下蝴蝶轮与0.0001指针传动比

只有8个指针轮传输比时10,前/后级指针轮同方向转动因此需要中间过渡齿轮

要把它用来给绕线机计数只能让绕线机主轴直接驱动指针轮了,会不会线圈快速转动时撞坏轮齿?

网友A:
这玩意清零好不好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清零好不好清?

用数学教授教俺“大数减小数等于即时数”来计数,不用清零。
或者拨动各个指针到0?
盒式磁带计数器倒是有清零按钮.....

网友:
这我还真未拆解过!

网友:
想象力非常高,有待实践

网友B:
现在新水表好像不管水流方向,都是加计数是怎样实现的,我老房子的水表由于楼层高,水压高低变化造成水表空转,不用水表都走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新水表好像不管水流方向,都是加计数是怎样实现的,我老房子的水表由于楼层高,水压高低变化造成水表空 ...

还有这样的? 怎么发现这种问题的 除了家里长时间没人 不然很难发现这种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新水表好像不管水流方向,都是加计数是怎样实现的,我老房子的水表由于楼层高,水压高低变化造成水表空 ...

水表中采用了转子嵌磁铁,水流波动时磁铁随动,那么读取磁铁动作的干簧管或霍尔就能驱动计数器动作,所以不管水流流出或流入都如此。

网友:
不错长见识了

网友:
塑料的,不太好说

网友:
现在会使用而且还使用绕线机的师傅实在太少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这样的? 怎么发现这种问题的 除了家里长时间没人 不然很难发现这种问题吧 ...

就是长时间没人发现的,楼层高的最明显,还有就是管道里有空气,就会发现水表会多走字把空气放掉就会好很多。

网友:
楼主这个可不好改,淘宝上绕线机也不贵吧

网友:
用是可以用得上,缺点是归零是个问题,还得倒转至零位,考虑下电表计数器。

网友D:
反向推力表会不会倒转

网友:
楼主想法很新颢希望能成功废物利用

网友:
想法不错,就看怎么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反向推力表会不会倒转

反向不转,齿轮箱里带棘轮,防止反转。楼主水表齿轮箱,匀速传动,改高速计数器应该可以,燃气表和早期电表计数器,跳字间歇传动不能高速。

网友:
好改但不好清零。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看怎么传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