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德生袖珍收音机(TECSUN AF-101)

楼主(2023-10-06):
直接上图

打开后盖,有两个芯片

TA开头的,应该都是来自东芝的

工艺比索尼差很多

电容也不是一线品牌

网友:
这类小鸡都差不多

低压三片机最正统

网友:
小巧玲珑,以前也是揣兜里的高级玩意儿。

网友:
德生如果注重元器件质量、品控再好点,最终也会成为索尼。可惜……

网友:
desheng德生我们买的起的收音机

网友:
这个不好找了吧

网友:
芯片如果坏了,是不好配了。

网友:
看起来立体声,为啥不标外壳不标立体声

网友:
这个携带方便,但是现在有点过时了,那个DSP的要是做小点更好

网友:
这德生小收音机不错年头不少了联合研制的

网友:
AF是什么频段啊,第一次见到。

网友:
德生先科联合研制,强强联手,效果不错吧

网友:
看着做工很一般,不过还是挺小巧的。

网友:
这个不是德生的

网友:
小巧而且精致。

网友:
这个收音机迷你,一节AAA电池供电。。。

网友:
这做工很一般。

网友:
品牌是大品牌,做工一般般,感觉还是以前年代的东西,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