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台铃电动车鼓刹左盖

楼主(2023-10-06):
还是老婆的电瓶车,左把鼓刹左盖在一次意外中损坏,里面一个定位销受外力断裂,导致无法固定,会转动,无法正常使用后视镜和相关开关。她曾去修车店问过,说这个零件很贵的要200多,建议她自己网上去买。
我查了下,应该是鼓刹左盖坏了,更换一个就行。

但是,网购需要时间,那么作为一个混数码之家的,怎么能不先尝试一下呢?万一成功了呢?
拆,决定在原来位置钻孔,植入螺丝钉来修复:

钻好孔了:

钻得还可以吧:

然后截断螺丝,这就是所谓的互相伤害吧:

插入测试一下,正好:

然后就是打胶固定:

下雨了,先回去了:

一个半小时后,发现胶还没有凝固:

算了,先装回去吧,这个胶只是加固的,并不受太大的力,剩下的就靠时间来验证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赞一个

网友A:
总成也就20元左右。你是不是多打了个零,或是嫂子多说了个0
我的电动车也是同样毛病,用鼠标垫垫在里面,上紧螺丝。勉强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成也就20元左右。你是不是多打了个零,或是嫂子多说了个0
我的电动车也是同样毛病,用鼠标垫垫在 ...

我看过结构,那个总成跟车把接触面积太小,所以用鼠标垫并不能彻底解决。其实买个盖板也就几元钱吧。

网友B:
这种修复方法,手艺好的话,能将电动车用到报废都不会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成也就20元左右。你是不是多打了个零,或是嫂子多说了个0
我的电动车也是同样毛病,用鼠标垫垫在 ...

她说修电瓶车说的,反正很贵,不建议修,凑合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修复方法,手艺好的话,能将电动车用到报废都不会再坏.

就怕再被撞一下,上次把后视镜都撞裂了。好像是摔倒了。

网友C:
良心卖家 估计卖家也嫌麻烦吧  小活耽误功夫挣不了几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良心卖家 估计卖家也嫌麻烦吧  小活耽误功夫挣不了几个钱

不晓得,是我们小区里的,可能也是怕麻烦。毕竟像我这么修得花好久。

网友D:
同样的毛病同样的修复方法,不过我没打胶,过盈配合,螺丝强力旋进

网友:
买车尽量不要选绿源,配件都不通用

网友:
误导人,这个东西的名称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样的毛病同样的修复方法,不过我没打胶,过盈配合,螺丝强力旋进

我不敢过盈,感觉它会碎。用铸工胶加固一下,感觉会好些。

网友E:
这个盖板要200我是不信的,最多2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盖板要200我是不信的,最多20了

我也不信,但是我相信我老婆说的,肯定是修车的敷衍她。

网友:
修车的可能怕麻烦,说贵点你也就不换了!

网友F:
钳口崩了,搭进去一把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钳口崩了,搭进去一把钳子

这回算损失小的呢,上次修电源把钳子都捏断了一把。

网友:
铸工胶确实牛  耐久耐候耐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过结构,那个总成跟车把接触面积太小,所以用鼠标垫并不能彻底解决。其实买个盖板也就几元钱吧。 ...

是的,将就着用。不碰它还是不会转的。等彻底坏了再换把手。
右手边的把手前几天刚换过,20元。所以知道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