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移动版WiFi6吉比特光猫PT939G首拆

楼主(2023-10-06):
移动版WiFi6吉比特光猫PT939G
好奇心驱使,做个本论坛首拆
正面,四千兆网口,2个usb,双频WiFi6

正面

正面

背面信息:中国移动gpon
侧面

好奇心驱使,做个本论坛首拆-----拧下背面四颗螺丝钉,
把上盖顶开,露出庐山真面目--好简洁,主控上面的
散热片就不拆了,右边两个上面的陶瓷散热片拧掉
放大看看主要芯片螃蟹1:rtl8832br
5G WiFi6芯片型号为RTL8832BR,支持最高速率1201Mbps
螃蟹2:rtl8192xbr--
2.4 GHz
574Mbps

芯片3:镁光NW874存储器内存2Gb

芯片4:le9643--????
背面有惊喜--
,啥也不说了,估计主控也是螃蟹,螃蟹全家桶!
最后,请教各位大神:复位后用超级用户进入,这移动
光猫是password注册,能否刷成联通版用loid注册?
福利奉上,多谢观赏!

楼主:
不好意思打错了,应该是PT929G

网友:
四千兆网口,2个usb,双频WiFi6

网友:
四个千兆口,厉害了

网友:
螃蟹的主控少见,我觉得可能是ZX的...

网友:
不是我这个型号的,我拆一半儿,没拆了

网友:
华为的最好刷,然后就是中兴的,小厂没人玩

网友:
gpon也就千兆了,1200Mb最大速率达不到吧

网友:
如果是AX3000级别就不错了,干掉路由器,加上 光猫本身支持运营商的MESH,省一个路由器。

网友:
带2个U口还不 错

网友:
光猫拆解,还是螃蟹方案的。

网友:
这光猫配置不错,集成度比较高,支持wifi6

网友:
做工真是简单有效啊。

网友:
我家里也想换个光猫了,两口不够用,网线全接在入户弱电箱那里了,现在一个接路由器,一个接电视,都没网口接电脑啦

网友:
这些运行商的路由器光猫做工都中规中矩,正常使用还是没有问题滴

网友:
我家配的光猫都是2.4的

网友:
感觉还是可以的

网友:
看着做工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杭州亚运会比赛项目

网友:
定制的,代WiFi,配自己的无线路由器 可以用两个Wi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