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接了个业务拆修排插打火问题

楼主(2023-10-06):
接了个业务拆修排插打火问题
怕被商家发函

去解散的单位拾荒,看门保安说这个排插家里的,不要了,要丢
我说干啥啊,排插这么简单的玩意又不是不能修
6位7孔吧,还是独立三开关的

用料还行,但是还真看不出哪里打火

再看底盖,哦豁,还真有打火

对应插座的位置看下,原来这就是打火的原因。。。

打磨加锡重新焊接,直至拉不断

只是这个排插貌似有点在开玩笑
开关焊接的铜线略够好,导致有点通路了

好在这个排插保养不错,没用过大功率电器

不然打火的位置可能不保。。

网友:
不插大功率电器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A:
感觉搭桥的地方得隔开一点

网友:
应该全部补焊一下

网友:
虚焊处打火了,完美修复。

网友:
开关都是歪着安装,最大限度节省导线长度

网友:
用料还不错哦,
我用的是拖线板是浙江产的-清风,唯一用料质量比公牛好的板

网友:
  修修又赚到一个

网友:
这插座很好啦!普通插座焊线时插座孔都会熔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搭桥的地方得隔开一点

答对,很多火零线都是碰触在一起的,入线我都更改了位置焊接。

网友:
独立开关,好评

网友B:
这下有好的用了   不错的插座  自己用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下有好的用了   不错的插座  自己用挺好

没有捡走,帮保安大叔修好还他了。

网友:
很少用到带独立开关的插座 一般断电直接按插座总开关就行

网友:
关键是它便宜

网友:
不太喜欢这样的

网友:
如此大头宝焊点是没有先上锡后焊合形成的,都似假焊,把每个焊点都烫一下,除去多余焊锡保准露出若干个假焊点,也收集一些焊锡。

网友:
看上去质量不错

网友:
独立开关,不错

网友:
原来是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