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们:电压恒定但电流变动很宽泛1-100千瓦,怎么设计个限流电路

楼主(2023-10-06):
怎么设计个限流电路呢比如限流到2安

网友:
这么大功率,加个短路保护就行了。

网友:
最好先了解一下基本物理量单位。

网友:
100千瓦这得是工业用途了吧

网友A:
这是要给100KVA配电室增加限流装置?

网友B:
电压恒定,要电流恒定,那岂不是要看负载了?你的需求是不是类似于电池充电,是限压限流啊?

网友:
百KVA也不大啊,,限流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要给100KVA配电室增加限流装置?

互感出来供电,或充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恒定,要电流恒定,那岂不是要看负载了?你的需求是不是类似于电池充电,是限压限流啊? ...

网友B:
100KW,2A,这属于高压范畴了。就别用接触式取样了,霍尔互感电流传感器取样吧

网友C:
用漏磁变压器.
简单可靠,和电力变压器一样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KW,2A,这属于高压范畴了。就别用接触式取样了,霍尔互感电流传感器取样吧 ...

那还得供电。。。想做无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漏磁变压器.
简单可靠,和电力变压器一样稳定.

好像笨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还得供电。。。想做无源

不知道电流范围是多大,如果电流不大,是不是搞个大功率电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