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分钱没花,修好了罗技中键微动,不知道还能用多久

楼主(2023-10-06):
上次吐槽罗技的中键微动,原帖在此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7193-1-1.html

主要是这个方形四个脚的微动,拆也不好拆,买也不好买,只有欧姆龙有,好几块钱一个

今天闲着无事,拆一个旧鼠标试试换成普通微动,结果换不上,却成功修好了,问题是不知道还能活多久

左边是普通的两脚微动,右边是罗技的四脚微动,显然脚的位置、厚度不一样,直接替换是不行的

测量了一下,原来以为同侧的脚应该是连通的,结果恰恰相反,如果要替换的话只能胶水固定再飞线了

然后我不死心,把按钮周围四个小黑点削了,就能打开了

里面的金属片拿出来

擦一擦,吹一吹,原路装回,塑料用电烙铁融一点固定下,测量电阻竟然恢复了

然后装回鼠标,竟然见证了奇迹的时刻!
以后不需要换微动,只需要拆开擦擦就能继续用了!

网友:
楼主高手,这都被楼主发现并修好了!

网友:
以后只需要拆开擦擦就能继续用了,只是塑料用电烙铁融不了几次。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弹片接触点上涂点凡士林坚持的时间更长

网友:
一滴防锈剂  日本AZ ,WD40也可以

根本不用打开  顺着缝隙直接进去  ……

网友:
也这么干过,只是装回去上盖固定有点麻烦。

网友:
这种按键开关我都是喷点除锈剂

网友:
以前这样修过,用不了多久,本身帽子塑料部分也有磨损,按键手感变差,不如找同类旧鼠标按键替换

网友:
按楼上说的,wd40 或 电子触点清洁剂。事半功倍,也可以预防触点接触不良。以前用在火箭上这种震动环境里预防触点接触不良的,妥妥的高科技产品。

网友:
这个四脚轻触开关上面并没有欧姆龙 BF3的型号代码,这个就是国产华诺的吧
寿命30W次不到,短命鬼。比起两脚微动的500W次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网友:
这种开关故障都是这样的触点问题。

网友:
楼主厉害,这么小的宝贝也能搞定。

网友:
这种微动按钮的碗形弹性铜片表面镀的银层太薄,冲压加工时对镀层会有拉伸破坏,碗形弹性铜片在微动按钮压动时,碗片会反向变形,与静触点碰撞接触,完成电路的导通连接。放开时又会弹回原状。机械变形,冲撞,电蚀,氧化,镀银层很快就破坏了,形成接触不良。失效。这类微动按钮一般适合在极小的电流下工作。
我看到有不少小区楼下铁门上所装的对讲门铃也都选用这类按钮,结果三天两头出故障,主要就是工作电流太大,按钮很容易失效。那些设计者根本不懂该如何正确选择合适的器件。每户居民每年都要向他们缴纳15元的(破门)维修费。

网友:
WD40性价比高

网友:
能用但是手感和寿命不行

网友(2025-08-31):
其实一般的鼠标微动断触基本都是触点那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