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老惠普笔记本电源,反馈电路如下,不晓得改哪里了

楼主(2023-10-06):
输出有19v和14v,14v不能带动电机,没找到三脚的TL431,淘宝搜图提示电源管理芯片,不晓得原理,小白求教,能改到24v就行,麻烦各位大佬了!

网友:
直接买个24V电源也不贵二十以内,何必呢,改的不耐用

网友:
不好改,一般都有输出过压保护,先改了过压保护,再改输出电压。

网友:
这个感觉没必要改了吧

网友:
把胶清理干净, 看哪四位数的电阻走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