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无刷工具对家用意义不大

楼主(2023-10-06):
那个驱动板容易出问题。好多机子都是那个板子坏了。关键是这配件还不便宜啊,而且都是灌胶的。不好修。
碳刷的坏处在于定期要检查,铜头也会磨损。不过现在高端的机子都是自动断电碳刷,。
所以没必要刻意追求无刷,尤其是交流电工具 。
不过无刷是大势所趋,

网友:
工具而已,买个不贵的,通用的配件多就行了
比如pdd上130左右的一电一充无刷电钻,够用了,还比虾牌的好看

网友:
  普通用用 肯定有刷   力量还大 ……

网友:
普通家庭有刷好点 用不了多久配件便宜结构简单  起步还有劲

网友:
工具要物尽其用  偶尔用有刷就好 便宜还好用

网友:
其实吧。这个命题要限定每月可支配收入是多少范围的人群合适点。

网友:
家用  或者装修  无刷有刷都一样用,你要是开打孔多或者开打孔  肯定无刷好些。你要是拧螺丝多,无刷有刷都无所谓。 你要是燕尾丝多,肯定无刷电钻或起子机好些

网友:
地球上除了粮食一切都是多余的,不好意思我抬杠了

网友:
只要有插头拉线方便,同价位有刷一定比无刷好用。

网友:
相当于找老婆,肯定想漂亮的,但差点也能将就,不都是个女人

网友:
无刷的更好修理。换控制板就好。牌子货就贵了。买个国产通用款往死用。换个全铁夹头用卡头紧的那种不打滑。电池自己弄。

网友:
用有刷的便宜还好用

网友:
自己喜欢就好,工具还是要用的顺手才行。

网友:
这个是看价格,价格差不多肯定选无刷

网友:
偶尔用有刷就好 便宜还好用

网友:
其实那些容易坏的无刷驱动板绝大多数都是那些三无牌子配的驱动板,小马拉大车当然容易坏了。那些有点名气的牌子无刷驱动板还是很耐用的。

网友:
个人感觉而已!

无刷的几乎是低压带电池的,有刷几乎是市电拖线的,我怕高压漏电,又不喜欢拖线,所以我觉得无刷工具真香,当然锂电有刷的也不错,但现在是无刷时代。

网友:
高强度使用  还是有刷的好

网友:
正常家用有碳刷都没办法用完

网友:
不在乎价钱上买好的,这个工具又不挑你,给钱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