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暴力拆解假货苹果20W充电器A2244

楼主(2023-10-06):
这充电器意外得来的,来源不详。

从网上查询资料,得知C4H开头是伟创力生产,第四位数字只能先是0或1开头,

也试过在iphone 8p不能激活快充,插在功率仪表上功率10w。
所以笃定是一只假冒高仿充电头,于是用手电钻暴力拆解。

一大块配重块亮瞎你的眼睛。

拆解全图

电路板图

这个充电头的芯片特写,用的是深圳富满

云矽半导体XPD820快充芯片,支持iPhone,小米,华为三星等快充

拆后心得:其实就是一款普通的快充头,电路简单成本低

套个外壳制成高仿苹果充,好卖高价,暴力拆解有点可惜,

除iPhone以外的手机也是可以用的,这充电芯片应该用的很广泛。

网友A:
伤筋动骨到不至于换了大电容应该还可以使用,就是高仿卖高价就是个鸡贼滴锤子商家

网友:
山寨货太过分了

网友:
拆解的确实够 暴 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伤筋动骨到不至于换了大电容应该还可以使用,就是高仿卖高价就是个鸡贼滴锤子商家 ...

电容量了下没坏,就是外观破损,这个电路板薄了,有弯曲变形,还是不用的好。

网友:
这个头能到20瓦

网友:
外壳还挺结实的

网友B:
没必要啊,你这是纯粹浪费力气,用布包上,用铁锤砸C口那面正上方的塑料壳子,直接就可以打开,针对这种山寨货特别好拆的,你这样搞反而废了,不能还原外壳

网友:
富满这个芯片用的太多了

网友:
我老婆买个120W的快充头,美滋滋的跟我说用完优惠券花了1.9元,我一看,丫的连个配重块都不舍得用。连个五福一安的重量都不到。不过还好,那根数据线插在原装华为充电头可以激活超级快充

楼主:
大概三毫米厚度,塑料便宜

网友:
板子还挺不错,但打着水果旗号,那价格我想也很美丽

网友:
以后判断是不是山寨就不用这么麻烦了,用一块钕磁能吸上本体就是假货

网友:
不错赚了二两铁

网友:
还在?扔掉没有?

网友:
老老实实生产销售多好,非要搞这套。

网友:
印刷的字体颜色太深了。

网友C:
这个东西好像是山寨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啊,你这是纯粹浪费力气,用布包上,用铁锤砸C口那面正上方的塑料壳子,直接就可以打开,针对这种山 ...

这个经验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好像是山寨货

不是好像,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