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0AD叠焊双贴东芝7ddk,失败了。求各位大佬指点『求助』

楼主(2023-10-06):
放假在家没事,就找出准备了很久的慧荣3260AD,来试试双贴叠焊。。
3260ad,看起来只有SB8和SB9跳线。

闪存是东芝的7ddk,2ce的mlc,挺不错的。

开局还很不错,短上SB8,先正面,而后反面。。都正常开出来了。。

然后开始叠焊,看着论坛的攻略一步一步做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8306
(或者百度关键字 “u盘flash闪存叠焊扩容方法教程” )
先量了主控的4和6,5和7脚,是通的,那就无需焊RB,直接焊ce,就是只需把上面芯片的9脚连到下面的14脚,10脚连到15脚。

正面的第三片很正常,焊上过去后,量产工具能识别。。。但是第四片焊上去后,就识别不了了。

正面叠焊后图片:

细节图片

背面叠焊后图片:

而后,多次反复焊第四片,也无法成功识别。。

反而在心态着急的时候,把第九脚弄断了。。只能挖芯片,芯片挖好后继续,还是不识别第四片。。

好了,这次实验暂时以失败而告终。。凭自己很难搞定了。。

请教各位大佬,我有没有做错的地方?还有什么可以补救的吗?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最后一片有问题???

网友B:
自从大树退隐江湖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没再玩叠罗汉了,而且现在年纪大了,开始老花了,不太适合这样的精细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最后一片有问题???

多谢指点,过两天拆下来找个板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从大树退隐江湖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没再玩叠罗汉了,而且现在年纪大了,开始老花了,不太适合这样的精细活 ...

是啊是啊,叠焊2CE的比较考较眼力。。还是1ce的容易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最后一片有问题???

多谢,一会去试试

网友:
其实这么搞也不是不行

楼主:
9到15,10到14吗?

多谢了,过几天试试去。另一面也需要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