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再拆一个20元一米的川越智造灯带

楼主(2023-10-06):
小弟手头刚好有个灯带所以顺手拆了灯带是今天中午我领导到实体店买来的买了3卷我安装上去2卷还剩下来一卷等空了天气好安装到户外上去,说是16米加16米加17米加一些胶布小东西一共1000元变压器是一体的还要考虑到防水就不拆了就拆灯带,这个我插上电试了一下是黄光的还挺亮的就是不知道安装在室外风吹雨淋的可以用多久,这个灯是门口晚上太黑了所以装饰一下的

楼主:
这个电源线虽然细了一点但是还是铜线的这一点好评,然后灯珠是贴在类似软排线的东西感觉这个灯一晚上亮个7.8个小时寿命是个问题散热太差了

网友:
16米全亮功率也不小。

网友:
以前也买过一些,发现真没用。哈哈。

网友:
全亮功率不小

网友:
这种灯带电源部分一般就是一个整流桥,比较简单。

网友:
同感,变压器一般是整流桥

网友A:
恐怕会因为过热而暴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恐怕会因为过热而暴毙

是的散热太差了感觉还是三无产品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好像没什么用

楼主:
配套的都是新的插上变压器就可以用了 家用的话很少的

网友B:
可以试试给灯绳里面加变压器油,从空气变成液体对流散热快点。或者加阻容降功率,延长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给灯绳里面加变压器油,从空气变成液体对流散热快点。或者加阻容降功率,延长寿命。 ...

哈哈最主要这个不是花我钱的坏了就坏了吧,

网友C:
16米的功率也不会太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源线虽然细了一点但是还是铜线的这一点好评,然后灯珠是贴在类似软排线的东西感觉这个灯一晚上亮个7. ...

领导买的,不建议评价,咱只管干活,让安装就安装上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领导买的,不建议评价,咱只管干活,让安装就安装上去就行了

哈哈是的 我只是在论坛里面说说  这个灯频闪很严重估计是用不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米的功率也不会太小了

我拿钳形表量的大概175W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