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修示波器发现一个晶振波形异常,是这个晶振坏了吗?

楼主(2023-10-06):
一个有源晶振,测出的波形是图中这样的,这个晶振是坏了吗?现在示波器二个通道都测不到信号,显示也不正常。

网友:
24M的晶振用波机自动档可以测到啊

网友A:
以前也测过有源晶振,印象中波形也是不太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也测过有源晶振,印象中波形也是不太规范。

可能是我用的示波器带宽不够造成的。我是用25M示波器测的。

网友:
24M晶振要看到完整波形至少要50M的示波器才能看到个大概,你这个25的明显带宽不够,波形变形说明不了什么。

网友:
24M带宽 做100M带宽的事情。 示波器最少 要测量频率x5倍 带宽  。

网友:
示波器带宽25MHz不够,测出来就畸变了

网友:
我一般用频率计测一下而已,,木有测过波形

网友:
只要启振就没问题

网友:
示波器带宽不够吧

网友:
能起振,频率对就没有问题。

网友:
看起来问题不大

网友:
很正常的波形。输出串个电阻可能好很多,测量电阻端会好很多

网友:
示波器带宽不够

网友:
晶振主要是频率稳定,波形出来有整形电路

网友:
示波器带宽太小了

网友:
应该正常的,这个示波器测24Mhz晶振没问题的,250Mhz采样够了,带宽刚好晶振频率,测出幅度3v,实际可能除以0.7

网友(2023-11-18):
应该是准正弦波,有畸形应该是,示波器带宽不够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