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运动相机升级一下电子放大镜,让图像噪点消失

楼主(2023-10-06):
之前做的电子放大镜放大倍数还可以,也可以用,就是图像有噪点,毕竟是几块钱的倒车摄像头,用AV接口,效果差点是可以预料的,终于无法忍受,把29块的运动相机拿出来改造一下吧,毕竟可以1080P啊,哈哈哈,找到了以前买的镜头,22倍光学变焦的,排线就不要了,不想整步进电机驱动。

加工两个小片片,把步进电机拆了,用来做微型丝杆的轴承和支架,用1毫米的钻头打一半孔,确保丝杆可以固定住,能灵活转动。

找点废的PVC管加热平整后做两个手动调焦的轮子,哈哈哈哈哈,手艺太差,见笑了。

做上一点小齿,让调节时手感更好一点,哈哈哈哈

合体后的样子,调节还是比较灵活的。

改造一下安装CCD的位置,主要是增加镜片和CCD的距离,这样就可以有足够的操作空间了,在这个过程中,把镜头里的光圈控制拆了,要不镜头不透光,在CCD前加了滤光片,原镜头没有滤光片,滤光片在所有摄像头里都可以拆到。本人比较懒,不想做什么转接件,直接热熔胶大法一起粘上就好,哈哈哈。

把运动相机的CCD小板拆下来,胶水大法粘上

测试一下

合体

做了个支架,好固定一点。

效果如下:

工作空间:

这个运动相机有hdmi输出,确实好玩,也可以WiFi连手机,以及USB连电脑,不错。运动相机拆解没拍图,欢迎交流,谢谢!

网友A:
看着效果不错,就是四周有点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效果不错,就是四周有点虚。

这个是在试能放大到多大,最大的倍数了,放大的倍数有点大,一个2代的内存芯片放大到一个屏幕那么大,调小一点就OK了。

网友B:
用ESP32 WIFI的方便。

网友C:
这动手能力太牛了

网友D:
效果不错,镜头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效果不错,镜头多少钱买的?

6块还是9块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ESP32 WIFI的方便。

这个直接可以用WiFi连接的,对编程抗拒,没心思研究那玩意儿。

网友D:
引用 楼主:
6块还是9块忘记了

这么便宜,现在还有吗?地址分享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便宜,现在还有吗?地址分享一下呗

【淘宝】https://m.tb.cn/h.5TPrVeh?tk=buRGW0PUXw7 CZ0001 「大人玩具 拆解装回 22倍变焦镜头 带光圈调节  摄像机镜头」

网友E:
这种镜头我有好几个可是我没有运动相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淘宝】https://m.tb.cn/h.5TPrVeh?tk=buRGW0PUXw7 CZ0001 「大人玩具 拆解装回 22倍变焦镜头 带光圈调 ...

不错,可惜这家运费太贵了,要8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可惜这家运费太贵了,要8块。。。

哈哈哈哈哈哈,那重新找,应该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镜头我有好几个可是我没有运动相机

随便什么摄像头都可以,能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动手能力太牛了

这个是也没什么,没有做什么精品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哈哈哈,那重新找,应该挺多的。

找到一家3块5的,运费5块,不知道跟你这个差别大不大: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31216321133

还有一款4块5的,貌似镜头大一点长一点,估计放大倍数更大更合适?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30444139661

8毛的镜头可以顺带买一个玩玩: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29984885917

网友D:
这种小一点的镜头能做显微镜不?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33682543964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小一点的镜头能做显微镜不?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33682543964

光学变焦有点小,这个估计3倍左右。

网友:
,22倍光学变焦的

本身就有不小的放大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