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凹进去了怎么弄起来

楼主(2023-10-06):
有些网友说是能用胶带粘住拉起来,我试了一下不行,纸质的容易拉破

网友:
吸尘器试试看

网友:
不影响音质的,当没看到就行了。

网友:
后面扎个孔,顶出来

网友:
一般用透明胶黏贴拉出来,这一种也可以用针刺进去挑出来,然后点一点点胶堵住小窟窿。还有就是溶剂软化胶,剥离以后搞好再重新安装

网友:
弄不起来了,当没看见吧,

网友:
又不影响使用,无所谓吧...

网友:
弄点稀料丙酮一类溶剂溶下来整形,再相反操作

网友:
我是用针挑起来的

网友:
就像褶皱了的纸,即使你弄平了也会有痕迹,随他去吧

网友:
喇叭纸盆局部凹瘪进去只要不破是不影响使用的,实在觉得难看,一定要想让它鼓起来,可以先选择在适当部位用尖针刺一个极小的孔,然后再做一根带小弯钩(L 形)的细钢丝,顺着小孔将弯钩插入,然后利用 L 形弯钩,通过旋转和提拉的方式,就能逐步将凹瘪部位托提起来。如果凹瘪部位较大或复杂的话,可设置多针孔来提拉,整形结束后在纸盆表面稀薄地涂上一层保护漆或胶水或松香水或蛋清甚至是鼻涕都可以。既能填平尖针,又能提高纸盆的平滑度和硬度。细心的话,可以修补得几乎看不出痕迹。消除针孔的方法:开孔要仅可能得小,向孔内滴一小点水,纤维会膨胀开来自动闭合小孔。

网友:
可用吸尘器吸回来。

网友:
如果不是多好的喇叭,可以用溶胶剂把帽取下来,整形后背面用清漆刷一遍固定形状,然后再粘回去

网友:
最简单是用嘴巴吸..........

网友:
正压压出来。
具体操作自己想。

网友:
再找个稍微大点的粘到外边

网友:
同上,找个大点的盖上

网友:
负压吸出来,这得考验技术了。

网友:
还是吸尘器吸上来靠谱,注意选用合适直径的口,胶带粘控制不好,粘坏或还有褶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