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gpad451m24-2a开关电源损坏原件型号

楼主(2023-10-06):
求gpad451m24-2a开关电源损坏原件型号看不到了

楼主:
还有一个电阻也是看不到型号了

楼主:
贴片原件就是这德行

网友:
太少见了,旁边那个不是能看清吗?

网友A:
估计是28v转12v的,这电源功率不小啊,我觉得你应该考虑换新了。这个样子不好维修

楼主:
旁边的也烧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28v转12v的,这电源功率不小啊,我觉得你应该考虑换新了。这个样子不好维修 ...

28v正常 12v的给顶了

网友:
尸骨无存啊

网友B:
用硅脂涂抹下,放大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硅脂涂抹下,放大下看看

已经缺失了  摸不出来

网友C:
再买一个,,看一下,,,然后退货
这个应该是mos管之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买一个,,看一下,,,然后退货
这个应该是mos管之类的吧,,

这主意好

网友:
要么找个亮堂地方,要么別在晚上修

网友:
修好难度比较大,最好还是重新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