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长假拆修索尼大法的ICF-SW11收音机,结果是只修好了一半!

楼主(2023-10-06):
小黄鱼上捡的,卖家描述不通电,没有电池盖,说是天线,喇叭也还在,我看到机壳后面的螺钉都没有锈迹,就付款了!到手后,发现是电池负极弹簧变形有绣,电池正极也有绣,处理以后,机器正常开机,调频正常收台,发现新的问题,喇叭声音最大,音量电位器不起作用,耳机状态下故障依旧,简单地测量了一下电位器周边的元器件,没有发现问题,电位器也有阻值,这个电位器的阻值是好大的?

网友:
现今,退休老年人都没剩几个人用这种收音机了吧❓❓

网友:
音量电位器被换过吧?换的型号不对,就会调不了。

网友:
不得不感叹一下,当年我们还用直立元件时,人家已经用贴片元件了

网友:
当年在虎门商场400多块入手了一台

网友:
也挺划算的。

网友:
这图片怎么拍的 这样清晰

网友:
好多这样的收音机用一段时间后,台的准确性就飘了,甚至搜不到台,我以前好几个收音机都这样

网友:
喇叭声音最大,音量电位器不起作用,一般是电位器故障,愿意的话换一个看看。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继续加油修好。

网友:
果然够山寨

网友:
索尼收音机的电位器故障时老毛病了,配件还难找

网友:
换电位器试试。

网友:
不像Sony的

网友:
配件好解决么

网友:
那时也就这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