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红米note9,想刷低级版本系统,一定要解LB吗?

楼主(2023-10-06):
要彻底刷系统(旧系统),只能线刷吗?
一定要解LB吗?这个东西是不是相当于电脑的bios?
手机重启时,一定要双清吗?这个没理解具体清除什么?

网友:
已经好久没有刷过机了

网友A:
欧版小米10s清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版小米10s清爽多了

说说都是怎么刷机的?都有哪些注意事项

网友:
要有小米账号,打开开发者模式,要解bl锁.....   具体百度,我也是刚学的

网友:
搜索吧,什么都有
每次刷机都间隔好多年,早忘了
红米note9Pro路过

网友B:
必须解,用线刷包。记住要逐个大版本降级!不要跳!不然会rec红字炸nv

网友:
必须解哦,不解刷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解,用线刷包。记住要逐个大版本降级!不要跳!不然会rec红字炸nv

双清包含哪些内容?是不是每次降级都需要双清才可以?

网友:
售后可以免费降级吧,曾经保内问题售后给刷机降级了。

网友:
找小米官方保险一些

网友:
红米降级必须先解锁。质保之内的手机解锁的话,会丧失保修。

解锁之后,线刷、卡刷都可以,但是线刷更简单不易出错。

MIUI社区有提供的各型号手机不同版本的OS下载。

解锁、线刷,官方都有工具提供。

网友:
最近一次刷机还是三四年前一个亲戚的三星手机开不了机了,然后在网上找呀找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匹配的系统包,然后根据教程刷机后,手机正常使用了,现在已经很多年没搞过这些了,也懒得折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清包含哪些内容?是不是每次降级都需要双清才可以?

我好像。。。没说要双清吧

网友:
看来楼主确实没玩过,连BL(BootLoader)都写成LB了。
详细步骤在网上一搜就有了,记住要搜小米手机的,其他手机操作步骤不一样。以前申请解锁要等两个星期,现在不知道要多长时间了。

网友:
应该是BL锁吧?LB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我的NOTE9  4G版。又关机起不来了。现在在等它电池耗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