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JMS576 和 JMS580 成功互换记录

楼主(2023-10-06):
手里有 JMS580 和 JMS576 两种桥接

左边黑色是 JMS580 M.2 桥接
右边是斐讯 H1 盒子,JMS576 SATA 桥

二者均支持 type C,均为 SATA3 桥接
且之间 pin to pin

不同的是 JMS580 明确说明了支持 TRIM
而之前的 JMS577(还有 JMS578),都没有写支持 TRIM

注意到 JMS580 说明中的
Fully compatible with JMS576
可以认为互通

但我留意到,两个板子上晶振不同:
JMS576 用的 30MHz
而 JMS580 用的是 25MHz

有了目标,接下来就好办了
互换【桥接】【晶振】【SPI】三件,看看有什么效果

焊接过程略

【焊接后的板子】

插入PC

于是我得到了
【斐讯H1 外形的 JMS580 桥接】

【JMS576 的 M.2 桥接】

大概全网唯一吧
感谢

网友A:
实测578也是支持trim的。斐讯盒子搞不懂配置又拉,怎么还那么贵。578盒子12块钱就到手全新带线

网友:
大佬的动手能力,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测578也是支持trim的。斐讯盒子搞不懂配置又拉,怎么还那么贵。578盒子12块钱就到手全新带线 ...

用 trimcheck 0.7 测的吗?
我用它测了 安国U盘,显示也是 TRIM working。。。。

网友:
JMS576 用的 30MHz
而 JMS580 用的是 25MHz

网友B:
请教, JMicron 和美光,有没有关系?

网友:
【SPI】不换应该也没事,重新刷一下固件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 JMicron 和美光,有没有关系?

没,厂家都不一样。

网友:
动手能力很好

网友C:
还有一块ngff的固态吃灰,值不值得买个盒子给他,500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块ngff的固态吃灰,值不值得买个盒子给他,500g的

应该可以,JMS580 黑色的我还有几个
不过我没有合作快递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 trimcheck 0.7 测的吗?
我用它测了 安国U盘,显示也是 TRIM working。。。。

我用DG的trim优化指令执行的。能够工作

网友D:
有个ssk的576盒子,过几天买几个来试试升升级。
这个盒子快拆顺滑,就是速度不怎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ssk的576盒子,过几天买几个来试试升升级。
这个盒子快拆顺滑,就是速度不怎么快。 ...

黑色 JMS580 M.2 板子还有4个,要不要学我瞎捣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测578也是支持trim的。斐讯盒子搞不懂配置又拉,怎么还那么贵。578盒子12块钱就到手全新带线 ...

打开 Win10 碎片整理,看看识别成磁盘还是固态

试了 577 和 578,实测支持 TRIM,Windows 却不认为是固态。

网友:
厉害厉害,动手能力强啊。

网友:
大概全网唯一吧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