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5V输入 给两节锂电池恒流8.4V充电的芯片很多 但成品板子很少 对讲机用

楼主(2023-10-06):
USB5V输入 给两节锂电池恒流8.4V充电的芯片很多  但成品板子很少 对讲机用

百度了下很多。。。

5V充8.4V,5V升压8.4V给电池充电的芯片电路 - 知乎用户rcHY7l的文章 - 知乎https://zhuanlan.zhihu.com/p/335671103

https://blog.csdn.net/KUAKEWEI/article/details/114602346

https://blog.csdn.net/qq_51272949/article/details/124779108

5V 输入,升压型号,充电电流 1A,双节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泛海微FS4059A  FS4059A 的升压开关充电转换器的工作频率为 600KHz, 最大 2A 输入充电,充电电流1A,转换效 率为 90%。 FS4059A 输入电压为 5V,内置自适应环路,可智能调节充电电流, 防止 拉挂适配器输出可匹配所有适配器。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深圳市泛海微电子有限公司」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fanhaidz/article/details/124213674

AH3380是款支持双节串联锂离子电池的升压充电管理芯片,TD:186*4884*3702*V异步外围极少的升压充电芯片可支持5V/2AUSB,充8.4V双节/1A,AH3380内部集成功率0S管,输入端自适应充电,匹配所有的适配器、输入电压工作范围3.6V-5.5V 芯片自带功能有涓流/恒流/恒压充电。具有完善的充电保护功能。针对不同的应用场合,芯片可以通过方便地调节外部电阻的阻值来改变充电电流的大小。针对不同种类的适配器,芯片内置自适应电流调节环路智能调节充电电流大小.从而防止充电电流过大而拉挂适配器的现象。该芯片将功率管内置从而实现较少的外围器件并节约系统成本。

AH3380的升压开关充电转换器的工作频率为600KHz最大2A输入充电,转换效率为91%。AH3380输入电压为5V.内置自适应环路,可智能调节充电电流。防止拉挂适配器输出可匹配所有适配器,采用ESOP8封装(底部焊盘)。

特性:

1.5V2A 10W输入高效开关充电:充电1A电流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lzx18648843702」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Lzx18648843702/article/details/130710420

楼主:
用这个关键字搜::

usb  5V 升压  8.4V 充电

楼主:
有合适的了

2串锂电池升压充电板描述

2串锂电池升压充电板是一款兼具高集成度和高可靠性的双节串联锂电池同步升压充电模块,输入电压5V,BAT电压 8.4V,充电电流1.2A时充电效率94%。充电集成了各种保护功能:输入过压,输入欠压,输出过压,输出短路,芯片过温,以及最大充电时间 24小时。

参数功能说明

1.输入电压工作范围 4.6V~5.5V

2.5V/2A 输入同步升压充电

3.输入自适应充电

4.支持两节4.2V电池

5.ED 显示充电状态,支持双色灯显示

6.自带涓流/恒流/恒压充电模式

7.充电 24小时超时保护

8.输出过流、过压、短路保护

9.输入过压、欠压保护

10.输入耐压 13V

11.OTP 过温保护

12.尺寸:28MM*17MM

楼主:
CN3304 2.7V到6.5V的PFM升压型四节锂电池充电控制芯片

网友A:
好像有家9块9带中间节点的,可能有均衡,太少了没下手

网友:
有一种柯达4.2,8.4兼容充电器,最厉害的是有十几还是二十几个触点,随便碰到两个就能识别电压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家9块9带中间节点的,可能有均衡,太少了没下手

是的,有一个,可以搜到!!!!!!!!!

楼主:
这个是不是啊,带平衡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不是啊,带平衡充???

芯片是IP2326,均衡功能只在充电时一个电池大于4.1V另一个电池小于4.1V才会开启,如果两个都大于4.1V就停止均衡了,所以充电的时候只有一小部分时间可以开启均衡功能

楼主:
买了一个,,还没有到货。。。

楼主:
5V输入,升压到8.4V给双节锂电池充电的芯片很多。很多是便宜杂牌。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575644

7.4V锂电池充电板两个不同方案,两节 2S的,看看是什么芯片?平衡充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575644

楼主(2024-05-29):
芯片是IP2326,相当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