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救活了!!!关于STM32F072RBT6

楼主(2023-10-06):
闪光灯莫名烧了单片机(单片机烧了一个泡
买了一片新的单片机焊上 用原厂升级固件的软件刷入了固件 开机显示FIRMWARE ERROR 01 对STM单片机不熟,这是有加密还是有其他数据之类没写入?还能不能解决?谢谢啦
感谢各位回复,除了要写入Internal Flash之外还要用STM DFU软件读出了另一个完好灯的Option Bytes。然后再写入新单片机 就能正常工作了

正常的显示画面

鼓包起泡的单片机

主控板

刷固件的软件

现在开机只显示这个

救活了,正常开机工作了!!

网友A:
有没有隐藏激活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隐藏激活按键?

隐藏激活按键是指硬件上还是软件上的?

网友B:
多刷几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刷几遍试试

刷了三次  还是只显示firmware error 01

网友:
插个眼,学习学习,以后遇到类似问题能找到解决方法

网友C:
单片机内置密钥,验证不符,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内置密钥,验证不符,无解

大概率是这样了,看来要弃疗了。

网友:
程序绑定单片机的ID了吧?

网友:
这个一般都留有后门或者隐藏代码

网友:
BL里有id验证

网友D:
自己换个单片机就能用的话厂家还怎么活?不怕别人直接盗版开卖吗?固件里面肯定有正版验证的

楼主:
终于修复了  见最后一张图,哈哈

网友E:
闪光灯功能那么复杂吗用072。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闪光灯功能那么复杂吗用072。

是呀 TTL测光, 频闪 ,CLS光指令主控和从属,2.4G主控和从属,高速同步,LED辅助。现在的闪灯很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换个单片机就能用的话厂家还怎么活?不怕别人直接盗版开卖吗?固件里面肯定有正版验证的 ...

这个倒没正版验证,厂方的刷固件软件没有刷入设置数据,我用STM官方软件刷入后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内置密钥,验证不符,无解

既然能读出固件,说明厂家没有安全意识,一般也不会对固件做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