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充电器充12v锂电

楼主(2023-10-06):
最近DIY了几组12v户外电源
电池都是三元18650
有3串的  手电钻使用
有10并3串的  点灯 钓鱼 风扇 手机充电使用

请问这种3串12.6v的怎么实现手机充电器充电和车载12v或者USB充电?

我暂时使用的 dc to dc升压模块  调整的12.8v 输入接USB和12v都行   都有电流    但是不知道怎样对电池有影响不

网友:
现在网上有卖那种usb5v插口直接出来9v和12v的升压充电线的,10元左右一个很方便的。

网友A:
几块十几块的大路货,不值得花那么多心思去琢磨吧?除非是心情特爽或者时间不好打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块十几块的大路货,不值得花那么多心思去琢磨吧?除非是心情特爽或者时间不好打发 ...

主要是出去用时候没电了想用汽车充这个3串的12v锂电

网友B:
立创开源广场好多方案。咸鱼也有卖自制的,比如叫:雪松电子科技 的咸鱼店铺。

网友:
直接用升压板……那不带充电管理,充满也不会自己停。只能靠电池保护板来保护。多少还是有风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立创开源广场好多方案。咸鱼也有卖自制的,比如叫:雪松电子科技 的咸鱼店铺。 ...

谢谢推荐  买个试试

网友:
升压模块功率太小了吧

网友:
靠电池保护板来保护。多少还是有风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