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谁能解释这句命令?关于FFMPEG

楼主(2023-10-06):
ffmpeg -i <input> -filter:v fps=1 <output>

这句命令,<input>和<output>,括号是什么意思?-filter:v fps=1是什么意思?这个命令什么用途?

网友A:
很简单,我这个初中英语水平都能看懂:input输入,output输出,filter过滤fps=1的
连起来就是将输入的东西过滤出fps=1的然后输出到output ,你明白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我这个初中英语水平都能看懂:input输入,output输出,filter过滤fps=1的
连起来就是将输入的东西 ...

比如原来视频30帧,现在变成1帧,请问是每30帧(组)中取出1帧?具体是哪一帧?(如将30帧编号为0、1、2、3.。。。。29)

网友:
当然是第一帧啦, 然后31 61...
除非你指定了start_time

网友:
<> 必选参数,<input>和<output>替换成实际文件

网友:
解析下载油管视频时见过这ffmpeg,具体还真没咋研究过,楼上沙发说的还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