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原装施耐德漏保就坏了,家里遇到就麻烦了

楼主(2023-10-06):
家用配电箱要更换墙插座,就用手按了漏保的T测试键。漏保跳了,顺手其他空开也拉下了。(多亏拉了)

换好墙插,上电,结果漏保怎么也合不上了。

我有事情就走了,当时发现照明等常用的都有电,
后来说
查查屋里所有插座等都有电!
物业上门说漏保跳了没实际断开!没断开!没断开!
又合不上。就是坏了,真漏电会保护什么?
这应该是原装的吧

不知这漏保出来的蓝线是干嘛的实际接0线上,下面有单独0线接入

今天又去换国产的了。

后面那个32空开也打算换的,可惜只找到什么西的就没换。

那个原装漏保从来不测试,就测了下就坏了。按说坏也该断开吧。
没有这个按说。真不放心。

网友:
大电流长期使用触电粘连了

网友:
太可怕,还好空开全断开了。

网友:
禁不起大电流的那就是质量差。好的不应该

网友:
空载测试空开.最好用万用测进出端.

网友:
你以前用的施耐德漏电开关额定电流是25A,这个太小了,你进线应该是10平方的,总开可以用63A的,施耐德质量比正泰好多了,你用坏的原因是开关用小了
你后来换的开关,第一个总断路器是多余的,建议你直接去掉,可以直接用第二个漏电开关,
因为第二个漏电开关本身就带过载,短路和漏电保护功能,你第一个开关断路器也是过载和短路保护,功能重叠了,建议你去掉,多一样东西多一样坏。

网友:
不要迷信品牌,电器讲究的是运气,我是配电进户电力公司一个63A的空气开关,一个总开关使用40A漏电开关,所有插座和空调插座配置漏电开关,灯线一个10A的空气开关。

网友:
再多说几句为什么国产的开关不建议用,不太可靠,具体体现在2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满电流会误跳闸,比如16A的断路器,你一直在15A运行,国产开关就有可能会跳闸。
第二个就是恢复性差,比如16A的断路器,过载跳了一回,那么这个断路器就不会恢复到16A了,可能下次14A就会跳。
所以如果要用到国产开关,建议放大一个电流等级使用,毕竟国产的价格是合资的三分之一价格,也有国产开关做的好,但是价格和合资的差不了多少。

网友:
你这个施耐德漏保看着不像真货
施耐德收购了梅兰日兰,这个可是国际大交易,应该会不差钱
把产品线都换成施耐德的标,现在这个漏保梅兰日兰老款的风格
然后塑料模子上额外用了施耐德的标。
第二这种漏保模块在外挂一个空开占三个位置的设计是最古老的漏保的设计
上海人民电器啊,飞雕这些现在还能见到,
在梅兰日兰还没被收购时代,他家的漏保就是和空开一体的窄很多
只占2个位置那种先进设计了
所以这种最古典的设计,不可能在施耐德收购梅兰日兰以后再出现
楼主把漏保拆了,空开里头做工就知道真假了

网友:
还有一点疑惑的
那个固定的塑料卡子,楼主照片看施耐德漏保模块那个严重泛黄
空开那个保持本色,国际大牌不该这个卡子用料也天天变化。
假施耐德挂梅兰日兰标漏保模块+真梅兰日兰空开拼凑货?

网友:
看标像是假货啊。建议拆开看看。

网友:
其实楼主这个漏保还有诡异的地方
没改之前的配电盘,最左侧那路空开不受漏保保护。
2个施耐德漏保同时都失效,全屋都带电,这个概率和买彩票中奖有一拼了。

火线,零线接反了?

网友:
不知这漏保出来的蓝线是干嘛的实际接0线上,下面有单独0线接入----
这个所谓的施耐德漏保模块真是土得掉渣
它上头只有火线接入,而电子式漏保(标ELE)检测电路必须有220V才行,得有零线
所以还得带一根尾巴,单独接零线
连国产飞雕,人民电器的都没这样土
所以更像假货了,

楼主:
谢谢各位。

等要来坏的拆开看看,如果没扔的话
真假的问题,是开发商装的。
看楼总配电箱里也是这个牌子。

网友:
应该拆开看看才对

网友:
建议拆开看看,可能触点粘连

网友:
或许是个例吧,按说施耐德质量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