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给小米平衡车换电芯,遇上问题,控制板止充电压为何4.25;板前后有压差

楼主(2023-10-06):
孩子的小米平衡车最近一直说续航很差,心想应该是电芯不行了,原电是2并10串,最大42v,额定36v的电池。

打开看看吧,做工不咋样,原电池额定容量1500ma,换就换好的吧,用的上次做小牛电池剩余的三洋NCR18650GA,把内阻最大的10节剩下来了,说内阻大,其实也只有21.6~21.9,使用的255节,是20.3~21.6,我相同内阻作为一串了,这一批电池可谓极品。这次再买时候已经没这么小内阻了,都是24~25的内阻了,商家说也是0循环的。但正常不该差这么多啊。
所以买了内阻偏低的松下NCR18650GA,是三洋被松下收购后出的电池,松下经典的绿色。内阻是23左右,也超出了我预计的21~22的内阻。但将就用吧,毕竟平衡车用的也不多。
初步组装后进行了试充电,遇上了几点疑问,还请大侠们看看
1、组装时候并没有将每个电芯电压调整为一致就组装了,压差挺大,我以为控制板会平衡呢,但是我多想了,有一串已经是满电,我想看看会不会过充保护,但最高一串到了4.21时候还没停止,我就不敢充了,其他电芯此时4.0v。网上查了同类控制板,很多写的就是过充单串就是4.25v。联想到上个帖子讨论浅充浅放对电池寿命友好这一点,再加4.25也有安全隐患啊,所以,为什么保护板将单串电压设置这么高呢?
2、板前板后电压不一致,相差了0.5v左右,我感觉是不正常的。请问这个压差是否必须要换保护板了,还是忽略此压差呢?
3、这种没有均衡功能的保护板是否组装时候必须每一串都一致?但随着充放电使用压差会越来越大,如果不能均衡,这种情况岂不是寿命将会大大缩短啊。另外此时我如果均衡的话有什么办法呢?我能想到的就是给高电压放电,用手电筒接每一串,然后万用表量这一点一点降低,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啊。

楼主:
发帖费劲,图片都发不出来

楼主:
发帖时候怎么不能传图片呢?搞的好费劲

网友:
因为是便宜的通用保护板,所以按照芯片原厂设定过充电压4.25~4.30V。
电动工具笔记本电池等由于保护板更高级(更贵),为了延长电池使用寿命,过充电压会设置成4.10~4.15V,寿命能延长50~100%

网友:
不是有均衡电压的模块吗

网友:
保护板与电芯不匹配!

网友:
电池五花八门

网友:
原版是不是用的高压电芯?

网友:
小米原装电芯是用LG紫皮4.25高压版电池,所以充电上限比一般电池高

网友A:
手艺不错
这电池数量不少,平衡有点麻烦

楼主:
绿皮的是松下NCR18650GA;红皮的是三洋NCR18650GA,其实是一个规格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艺不错
这电池数量不少,平衡有点麻烦

已经均衡好了,废了好大功夫,高的放电,低的冲一点,一点一点试出来的

网友B:
楼主需要一个电子负载,小黄鱼百来块的就够用了,diy的比较粗矿。可以设置放电截止电压。

网友:
等大神来解惑

网友C:
电芯得是4.25的,不然没法用。

网友:
我的小米滑板车保护板坏了,小电驴早上也罢工了,电池应该又进水漏电了

网友D:
确定原车是小米?小米的电池拆开是下面这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需要一个电子负载,小黄鱼百来块的就够用了,diy的比较粗矿。可以设置放电截止电压。 ...

就是把所有电池放到截止电压再装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定原车是小米?小米的电池拆开是下面这样的啊:

原车不是我买的,是小孩舅舅家玩腻了给我小孩的,所以我不确定是不是原装电池,反正看做工是很差。保护板一点点,还没萝卜刀大。我打算换个保护板,能均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芯得是4.25的,不然没法用。

为什么呢?淘宝上买保护板,几乎所有保护板都是过充都大于4.2,很多事4.25但我不想充到这么高,能到4.2就立马停止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