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制作固定频率电磁感应加热器

楼主(2023-10-06):
前段时间做了个感应ZVS,挺好用,但这个频率是lc决定的,也就是加热线圈不同,频率不同。
前段时间不是在论坛里卖了15根钎焊jbc245头子嘛,然后这个zvs的电容爆了

本来想再买点电容修修,后来一想,感应加热不就涡流嘛,最常见的就是电磁炉,然后网上找了个图研究下,于是自己画个图开搞。

画图

板子回来了

焊接,频率设定50k

最后实物

50k有点低,但我现在用的电容频率都是50k的,如果用到1M估计受不了

楼主:
没示波器,就用万用表测量下频率吧,对付能用就行了

网友:
看来是很认真的

网友:
这个看着下功夫了。

网友A:
有弗兰克表的,多半都不差钱,玩些高级的

网友:
你做这个很绝呀,赞一个

网友:
不错,好经验。另求,嘉立创打板,中兴2400的尾板文件

网友:
jbc245头子还有吗?

网友:
这是要铜焊修复头的用的节奏。

网友:
这个很强,很实用

网友:
打板真漂亮!
怎么没有请出利利普?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示波器,就用万用表测量下频率吧,对付能用就行了

佩服蛋兄的设计能力  挥撒自如

请教下 N头 能不能自己拼个50欧的平衡头?
本想用BNC的,但现在打算伸出阳台到露天里  BNC不适合户外用
成品平衡头 有点小贵啊
接线盒上用方板的母头 平衡头也要用母头做了
没有激光 没有特种金属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弗兰克表的,多半都不差钱,玩些高级的

弗兰克表是啥表? 话说那两个谐振电容好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弗兰克表是啥表? 话说那两个谐振电容好给力!

福䘵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佩服蛋兄的设计能力  挥撒自如

请教下 N头 能不能自己拼个50欧的平衡头?

淘宝几块钱一个,买回来焊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几块钱一个,买回来焊接就行了

好的  简陋一点能用就行,,

网友:
升级了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