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品能大艺A3款充电器拆解

楼主(2023-10-06):
买了一套21V手电钻自带的充电器充电才12瓦而且还发烫,怕用不久,所以另外买个品能备用
自带的跟另外一个是多多万人好评的充电功率也才13瓦左右,按照21V锂电计算才0.5A左右的电流,感觉太小啦,充电太慢。

下面是品能功率能彪到35瓦,电流大到充电器发热,锂电池也发热。充电电流大概能有1.5A

待见功耗

下面直接拆机

网友:
有点简陋,板子不小

网友:
大艺已经够便宜的了,真没必要买其它山货。还是买一个大艺原充吧。

网友:
买个大艺原充吧,不贵。我两次充电忘记拔了,连续充了一个星期,换做山寨充可不行吧。

网友:
元件都集中在电路板底面,差一点就以为是山寨货了!

网友:
大艺的充电器比山寨货也强不了多少,你自己也说了,充电电流小,充电器热,电池也热。那个品能的好一点,但也距离标称值差很远,与其在这些次货上浪费时间金钱,何不自己用直流电源和可调恒压恒流模块搭建一个充电器呢,用24伏直流电源加一个图片这样的5A恒压恒流模块,输出端接一个肖特基二极管防止电池电流倒灌,接好输入输出端插口插头,就可以用了。好处是充电电压、电流可调,我调到2安培,电源、充电模块和电池基本不热,而且电池充电程度一目了然。

网友A:
这是我搭的充电器,装在一个透明盖的防水盒内,空载电压调到21.5伏,电流调到2安培,3安培也是可以的,不急用一般就用2安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搭的充电器,装在一个透明盖的防水盒内,空载电压调到21.5伏,电流调到2安培,3安培也是可以的,不急 ...

是个好方法,如果能把24V开关电源直接改成充电器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做工和原充差距有点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个好方法,如果能把24V开关电源直接改成充电器就更好了。

开关电源壳子太小,模块放不下,硬要做在一起需要重新找壳子。我采取就用两个24伏3安培开关电源,配合不同的充电模块来进行,有十几个模块了,这样,成本最低而且使用也方便。下图是我的一部分充电模块,最左边的大的是80伏的升压模块,给我的小台钻(是100伏的直流电机)供电,8.4伏的是给万用表的9伏电池充电,11伏的是给4串法拉电容充电,12.6伏是给三串电池充电,16.8伏是给4串电池充电,21伏是给5串电池充电,42伏(用的升压模块)是给10串电池充电。1安培的是给单并电池充电,2安培的是给2并电池充电。所有的充电模块都有电压电流实时显示,充电情况一目了然,每次不用调整,拿来就用,体积小,占地也不多。

网友:
我起初的方案是用恒流恒压模块加数字电压电流表头来做充电器,但制作安装比较麻烦,见下图。后来的几个就改成7楼的那种带电压电流液晶显示的模块了。

网友:
这板子够简约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壳子太小,模块放不下,硬要做在一起需要重新找壳子。我采取就用两个24伏3安培开关电源,配合不 ...

请问下供电电源是哪款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供电电源是哪款呢?

图片上那个黑的一时找不了,记不清牌子了,是十来元的剪线电源,自己又加了5.5的DC插座,现在用的是佳能的24伏2.2安剪线电源。现在其实没必要买剪线电源了,既麻烦也省不了几个钱。现在电源适配器很好买,只要不是太贪便宜,花二十多元钱还是能买到24伏,3至5安培的保质量的电源的,有的还是好牌子,比如建兴、台达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图片上那个黑的一时找不了,记不清牌子了,是十来元的剪线电源,自己又加了5.5的DC插座,现在用的是佳能 ...

我前些天在这家买的15伏5安的欧陆通电源,感觉质量挺靠谱的。看了下,他家也有建兴的24伏电源,3安的24元,5安的28元,包邮,算很便宜的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搭的充电器,装在一个透明盖的防水盒内,空载电压调到21.5伏,电流调到2安培,3安培也是可以的,不急 ...

你好盒子尺寸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好盒子尺寸是多少

7楼和11楼的透明盖防水盒的长宽高是100X68X50mm。

网友:
制作时注意,把输入端的DC插口放在边上,输出端的插口放在中间,这样可以有效防止使用时插错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7楼和11楼的透明盖防水盒的长宽高是100X68X50mm。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些天在这家买的15伏5安的欧陆通电源,感觉质量挺靠谱的。看了下,他家也有建兴的24伏电源,3安的24元 ...

谢谢,刚买了个24V10A的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