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古董笔记本联想G460换I7-720QM失败

楼主(2023-10-06):
亲戚说她的笔记本太卡了,拿到手一看是联想G460,第一代英特尔I3-380M,查询了下决定上4核I7-720QM
咸鱼老板说必须有独立显卡,显存至少1G,但是我看贴吧有人512MB换成功了,就买上
结果呢,能点亮,能运行,就是用一会儿要断电(时间和CPU负载成反比)
看来这本子供电不行(也许是这本子电池报废了)
推测是这样的:本来I3-380M是35W功耗(CPU+核显),换I7-720QM是45W功耗(并且由于没有核显,独显得一直工作),机器功耗超限(电源是65W)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散热跟不上?

话说这鸡鸡换个SSD就行了,其它地方没啥可捣鼓的...

网友:
以前CPU功耗大发热大,上I7必须要改散热,不然压不住。

网友A:
再换个电池啊,再换个电池啊,再换个电池啊,再换个电池啊,

网友:
帮忙看看我这台有没有升级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换个电池啊,再换个电池啊,再换个电池啊,再换个电池啊,

这机器只值200块,再换电池赔到家了

网友:
散热和耗电跟不上,可以在电源管理里设置一下最大CPU状态,改小一些电压低了发热也会低。

楼主:
还是想研究一下,是电源不行还是散热不行
先用个风扇对着散热片吹,看看能改善不能
然后win10能限制CPU最大功率,试试改到50%怎么样

网友:
一代老机了,
沒有必要再往上面投钱了。

网友:
意思 你是没有插电源   用电池运行的 ?

那么插上电源试试  你也没有满功率运行  图片上运行 不会超过 35W  ……

内存 也是杂组   找个4G 稳定双通道  ……

网友:
  硅脂 越薄越好   装上的时候 压住散热器来回搓 会突然停住,  拿下来 四周多余的牙签挑掉  ……

网友B:
联想的本,低配跟高配的供电好像不太一样,比如说我的Y480N  i5的供电比i7的少一项,其他也有缩水,比如说同事i3的G470,说是太慢了让升级下,刚好手里有个i53210m和4G内存,CPU 倒是能用,但是内存槽只给了一个,所以只能把他原来的2G换成4G了,感觉单独去买个8G内存不值当,顺便吧硬盘换成240固态,办办公还是可以的

网友:
也有可能此主板不支持

网友C:
上620m试试呢。。双核4线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620m试试呢。。双核4线程。

那个现在依然贵,得60元
这个I7-720QM,老板说兼容差,只要3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的本,低配跟高配的供电好像不太一样,比如说我的Y480N  i5的供电比i7的少一项,其他也有缩水,比如说 ...

第二代也不好升级,把奔腾升级成i5,老是自动停机,估计是CPU供电跟不上,电源应该不至于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机器只值200块,再换电池赔到家了

我用的是k26,原配奔腾,老是过热死机,升级成i3 370,还是d面垫个大风扇,不然还是死机,用刀今年5月份,终于over了,只有电池还没换过

网友:
一代I7太拉跨了,还是老老实实上I5吧,高频双核四线程+SSD普通上网办公可以应付了。

网友:
可惜我的Y460独立显卡挂了,核显不支持外接屏幕,只好让他休息了

网友:
我是640m,独显nvs170。640m热功耗跟i3一样

怎么说吧,随机适配器是95W,插着功耗表看瞬间功耗能过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