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一个充电器,最热原件是电容?

楼主(2023-10-06):
用充电模块组装了一个充电器,不带散热片比较热,略烫手,于是用1毫米厚(实测1.5)的双面胶散热片贴在了很大的铝散热片上,同样工况散热片不热,但是模块也不烫了略有温度然后拍了一个热力图,结果发现温度最高的部分是电容,而不是mos芯片一类,比较奇怪,特来请教大师,电容热量哪里来的?

网友:
现在电容质量差,还不如过去的板子上的老电容产品靠谱。

网友:
换几个电容测测,会不会降下来

网友:
颠覆认知阿。。一般都是功率开关管发热的

网友A:
遇到了劣质电容?换一个真固态试试看

网友:
电容质量问题,漏电严重,很快就会损坏

网友:
真的颠覆认知。通常电解电容有可能会因漏电严重而发热,其他电容一般很少会与发热联系起来的。

网友B:
这个是普通铝电解电容,先更换一个搞耐压的试试?再不行换个固态试试?

网友:
老电脑主板上拆一个固态电容试试

网友:
电容的ESR大了。反复充放电就会发热,频率越高越严重。

网友:
我前两天做一个快充板,35V的电容,测量ESR正常,接24V电源不带载试机发现电流明显偏大,以为芯片有问题,结果检查半天发现电源滤波电容漏电,12V正常,24V就好像击穿了,手一摸很烫的。

网友:
我买了个升降压模块,用手摸有一个电容特别热,感觉比芯片热,也觉得有些意外,但我以为是电源功率大的原因,看来应该是电容质量问题。

网友:
买专用开关电源适用的电解电容 一般是绿壳的。

网友C:
不应该是颜色越浅越热么?

网友D:
10楼说的对,电容的ESR偏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了劣质电容?换一个真固态试试看

买的成品板子,有按道理厂家不会省这点小钱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普通铝电解电容,先更换一个搞耐压的试试?再不行换个固态试试?

贴片电容,不好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应该是颜色越浅越热么?

热力图好几种模式,常见的是暖色代表热,冷色代表冷,而且代表的是温度差异,例如图片虽然红色实际上50多度,温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楼说的对,电容的ESR偏大了。

回头我看看这个电容具体用途,开始看见在输入附近以为是一个普通滤波电容。看了大家说的看来真有电容发热问题

网友:
电容热量哪里来的 ------ 电容的高频特性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