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全网首拆!得伟20V“防护型”聚合物锂离子电池1.7Ah和5Ah

楼主(2023-10-07):
先来个合影~~

之前不是买了一个DCD800 20V无刷手电钻
新鲜到手得伟DCD800手电钻与DCBP034聚合物电池,以及我的电动工具宝宝们 - 我是工具控 数码之家 (mydigit.cn)

和两块号称“刀片电池”的新款聚合物电芯的得伟原装锂电池
全网首拆!得伟DCBP聚合物刀片1.7Ah和5Ah电池拆解,与得伟圆柱芯电池对比 - 我是工具控 数码之家 (mydigit.cn)

后来在逛的时候,突然发现原来得伟还有“防护型”的耐油锂电池,据说这种电池可以耐受工作间中常见的机油等各种油污的腐蚀
于是心又痒痒了!
官网没有找到,在闲鱼上找了一家看起来靠谱的卖家,下单!买来玩玩

价格与得伟普通的电池差不多,国行好像没有这种类型的防护型聚合物电池

5Ah与1.7Ah两块电池排排站
右侧的1.7Ah电池,还是得伟与迈凯伦汽车联名的
官网可以看到联名的手电钻和配套的电池,不过我对手电钻没兴趣,只入了两个规格的电池,哈哈!

另一侧的标识
防护电池中间有一个机油套盾的标识,代表的它是防油污型的
不知道为什么,防护电池的标称电压是18V,而不是现在常见的20V
(我在小黄鱼上逛的时候,有些商家说18V的聚合物电池都是假货,所以我买的时候心里一直在忐忑,就怕掉坑里,哈哈)

两块电池的正面
都只有一格电,据卖家说,新电池就只有一格电
我的国行DCBP034,收到时也确实只有一格电,应该没乱说

底部
使用的材质与普通版本的聚合物电池不同,导致印字看不太清
5Ah容量的电池型号是DCBP518G,其中第二位第三位的18代表18V,G代表防护型
1.7Ah的电池型号是DCBP034G,比普通型的聚合物电池多了一个字母G,也同样代表防护型

两种电池共四块
可以明显感觉到,防护型电池的外壳是哑光的,看着有些脏,但绝对不是划痕和脏污,我用酒精湿巾擦半天,没有任何效果,绝对是全新的电池
不像普通型电池那么光洁闪亮

两种电池的尺寸完全一样

换一个角度垒高高~

底朝天,可以看得出,电池外壳的材料不同,印字清晰度也不一样

换个角度看PP

我一直认为,各类锂电池的真假,均与重量有直接的关系~
山寨电池普遍缩水,重量普遍会轻一点点,所以我拿出新买的全防水电子秤,测试一下重量

1.7Ah的防护电池,重318.4克

1.7Ah的普通电池,重321.1克,
仅轻了不到3克,感觉是正常误差

5Ah的防护电池,重760.1克

5Ah的普通电池,重738.8克
这次反而防护电池重了21.3克,反超了

拆机先从1.7Ah的“迈凯伦联名”款防护电池来下手~

底部四颗螺丝,打开上盖

取出电芯组件
感觉它与普通版本的DCBP034有所不同

防护板的DCBP037G,它上面主控板,与普通版电池少了很多的芯片~
中间最显眼的是德州仪器的芯片,和左下角的那个大个头采样电阻

这是普通版电池的主板,那两个MOS管和两个亮晶晶的金属封装元件,在防护版电池中已经没有了

再仔细看,电芯连接板上,也没有普通版本电池那样子的透明树脂封胶了,PCBA也是黑色的

这是普通版本的电池,绿色的电芯连接板上被厚厚的树脂给灌封了,而防护板电池却并没有

右侧的电量指示板,与普通版的电池一模一样
按下后也会有3-4秒的延迟熄灭,特别方便

看看电芯底部,同样的白色柔软导热垫
但是多了一些字符
左下角还有隐约的“复测”字样
难道这款电池是早期的测试型??不得而知

既然发现电芯这里与普通版本的相比,并没有什么明显的防护,甚至个人觉得防护还“缩水”了,那么得伟肯定是在外壳上做了一些手脚了
上下壳的主体材质,均为PA66/GF25的,也就是PA66尼龙添加了25%的玻璃纤维,并且底壳还有TPE柔性材料,应该是电池底部的类似橡胶的缓冲材料
虽然我不是材料专业的,但是明显能感觉到尼龙+玻璃纤维的材料,比普通版本的PC/ABS材料要来得坚固耐用

来个大合影,就组装回去了

现在开始拆5Ah的DCBP518G电池啦

中间的小盾+油壶的标志,很明显就是耐油的意思

准备开刀!

同样的四颗螺丝,搞定

当然了,同样的与普通版电池一样,电芯组件取不出来……
从主控板上看,与普通版本的一模一样

这是普通版本的DCBP520,防护版本的DCBP518G与普通版本的完全一样嘛

电池主板另一侧,左下角依然是一堆测试点

从电池包PP这里,可以看到叠在一起的聚合物电芯

电池上盖的材质,依然是PA66+GF25
PA66尼龙材料添加25%玻璃纤维,坚固耐用

同时拆开普通版电池,做一下对比

两种按键材料不同,反光效果也不同,怎么拍都拍不清晰

黄色的是防护版的电池按键
PA6+GF30
换用了PA6尼龙,添加了30%玻璃纤维

这是普通版本的电池
PC+ABS材质的塑料

既然两款电池的电芯相同,外壳模具也相同
那就来个“混搭”试试看~~
黑壳配黑按键、黄壳配黄按键
说实话,感觉怪怪的

上壳与按键材料不同,呈现的效果也不同,有明显色差

黄色的也有明显的色差,个人感觉黄色的PA6+GF30的材料,呈现出的哑光黄,更好看些

还是给原样装回去啦~
得伟的配色简单又好看,嘿嘿

1.5Ah的防护电池,使用8A充电电流的DCB118进行充电,应该是降功率了

而5Ah容量的防护电池,就可以吃满8A的充电电流了

感谢“星星猫”在拍照时的全程陪伴

以及发贴时的“白白猫”、“奇奇猫”的安心陪伴~

祝各位工作顺利哈!!

休息日已经结束了,马上要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了,咱们一起加油!
生活会越来越好的!!!

网友A:
牛掰,以后说不定要出大容量钢壳方形电池了哈哈

网友B:
咱们一起加油!

网友C:
价格真的贵啊!不知道能不能用18650代替

网友D:
贵的做工看着舒服

网友E:
一份价格一分货呀

网友:
好可爱的猫啊

网友:
辛苦分享了,得伟的电池还是很不错的,比威克士好多了

网友F:
感谢分享!做工是非常不错的,这也算是科技换壳吗?

网友:
PA66+30%GF填充,强度很高的,用在电池包外壳能很好的防摔,保护里面的电芯

网友:
土豪的玩具,一个电池的价格,够我们玩一堆山寨工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价格真的贵啊!不知道能不能用18650代替

直接老款就行吧,老款就是186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掰,以后说不定要出大容量钢壳方形电池了哈哈

是哇!厂家要不停的出新品,才能收割消费者呢,噱头不停的有,咱们消费者的选择权才能越来越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咱们一起加油!

一起加油!
生活会越来越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真的贵啊!不知道能不能用18650代替

应该是不行的,聚合物电池的外壳尺寸与保护板之类的,都不同,主要是塞不进去

得伟的电池配件特别丰富,也不加密不会锁板,网上大把的电池配件甚至外壳套件可以选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贵的做工看着舒服

是的,贵肯定有贵的道理
毕竟这也是原装电池,不能与那些DIY电池的来对比价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份价格一分货呀

是呀~
好货不便宜,但便宜一定没好货~

我买东西,一般都是在自己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尽量买好的。这样子自己用起来也舒心省心

楼主:
嘿嘿
家里的四只猫猫,有三只都是自己家生的,所以都非常的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谢分享!做工是非常不错的,这也算是科技换壳吗?

可以算吧~
毕竟材料从普通的ABS+PC,换成了PA66尼龙+玻璃纤维
肯定会增加很多的强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