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CR2032纽扣电池容量参考/横向评测(发烧娱乐!不代表产品真实性能)

楼主(2023-10-07):
纽扣电池性能除了容量还有,耐高低温性能(例如冬季汽车遥控器电池不好用不耐用,夏季车内“蓝牙卡”电池不耐用),自放电性能(例如温湿度计产品,出厂4年后拆封使用自带电池已经没电了),“大”电流性能(连续多次按遥控器按键,电量能供的上供的足),不要一刀切只看产品容量!

      业余非标测试,评判电池“好坏”有国标,电池性能指标有很多(例如人的身高、体重、臂力,跳跃能力、听力、视力等),本帖只探讨容量(特定条件下马拉松长跑指标),受环境温湿度,设备精度误差、温漂等客观条件影响,结果仅供参考娱乐(仅对测试样品有效),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转载请注明出处!

      仅供爱好者间交流参考,不代表产品真实性能!不代表产品真实性能!不代表产品真实性能!

由于比较匆忙,虽然时隔1年了!!!没时间发帖感觉对不住大家,近期闲下来还是想把之前的数据补上去。

网友:
多少电流放电的?
看来基本都是200mAh左右的,有数了

网友:
看来还是得选市面上常见的大牌来买

网友:
双鹿用的是超霸的技术还差别那么大,紫米麦克赛尔日立好像就是长虹贴牌。

网友:
南孚传感应就很好用

网友:
建议评测带上价格。

网友:
天球在前三

网友:
南孚传应,汽车遥控器用了3年啦,还在用。

网友A:
CR2032纽扣电池使用量最大,容量能做到240mah的很少,但是相对可充电的LIR2032及LM2032,这个容量已经很大了。可充电的LIR2032及LM2032容量其实只有几十mah,有的充满电后容量最高才30mah

网友:
这仅做参考,论容量紫米最高

网友:
使用中觉得到2.7vv左右就不行了

网友:
电脑主板常用的“KTS” 、"Newsun"也测一下就好了

网友:
一般坏的都是假货,比如松下

网友:
借鉴学习备用

网友:
感谢LZ
mark备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CR2032纽扣电池使用量最大,容量能做到240mah的很少,但是相对可充电的LIR2032及LM2032,这个容量已经很大 ...

LIR2032电压高,最高4.2V,一些设备里面芯片直连电池没有稳压,可能会工作不正常

网友:
楼主方便测一下宜家的2032电池吗

网友(2023-11-20):
2ma电流太小了,如果是10ma的话可能差距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