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这个摄像头的ccd为何是一条线???

楼主(2023-10-07):
这个摄像头的ccd为何是一条线???

网友A:
工业线扫相机,和办公用的扫描仪类似。拍照时做匀速移动就可以了。

网友:
有些就是一条线的,比如指纹识别,扫描仪等

网友:
应该是某个设备的专用识别探头吧

网友:
有些就是一条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业线扫相机,和办公用的扫描仪类似。拍照时做匀速移动就可以了。

太专业了!

网友:
这是线性CCD,一般工业用的比较多,条形码扫描仪也有用

网友:
类似扫描仪和复印件的结构

网友:
有点意思,省了成本。

网友:
对啊,如果是条码识别,就一条线就够了

网友:
条码用的吧

网友:
这一条线横向移动就是一幅画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