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超级偷工减料的5V2A电源

楼主(2023-10-07):
这个电源是5V2A的规格,拿在手里轻飘飘的是跟我上次发的开关电源都是小区弱电箱维修换下来的这个是给小的光纤收发器供电的就是把网线信号转光纤的设备,好了直接看图吧

网友:
器件本来就不多还省了几个

网友:
有1A输出就不错了。

网友:
山上货,也就这样。

网友:
太省了,没有使用价值

网友:
基本都是这样子

网友A:
山寨便宜货,还是尽量别买

网友B:
这是什么山寨设备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山寨设备用的

光纤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寨便宜货,还是尽量别买

不是买的这个是小区弱电箱维修换下来的

网友:
都是光电转换器的配套电源

网友:
看着熟悉,我这里光电转换器买很多

网友:
山寨货色 制造的垃圾污染环境

网友:
够狠够省的,那敢用

网友:
该减的减,不该减的也减,都快成光板了。

网友:
这不就是咱们的特色嘛!!!!
以后盖楼,也就可能把钢筋省了

网友:
0.5A的方案,跑2A肯定着火

网友:
这个外壳三个褶上面加个O,中间放个M就是摩托罗拉的充电器

网友:
不是一般的偷工减料

网友:
山寨货,有虚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