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暴毙了的东安消防应急照明灯具

楼主(2023-10-07):
这个灯是小区楼道的吸顶灯上面拆的【损坏原因就是一直在滴滴响然后就把它去掉了】就是消防灯自带电池的发生火灾或者市电没有就可以切换成自动亮了,下面那个灯的电路板和这个是一套的因为这我拆一下来有一段时间了就没法拍整体的照片了我现在有个问题看电路图是它输出是220V给LED灯管的【其实就是灯的正负极我取掉这个装置跳过他接灯也能正常使用】假如市电切断了三节2200MAH的电池是变压成220V的吗?另外应急工作时间有90分钟吗?我拆的这个楼比较矮才13层,我以前去过一个新小区33层的它隔个几层有2个大的12V电瓶组成的应急供电系统感觉还是这样的方式好一点,一个是电池一个是大电瓶,喇叭上是我滴的蜡烛液然后整个拆下来才发现烧了

网友:
电池还能用

网友:
电池测下能用就拆

楼主:
电池对我来说没多大用,不过大概率是坏了现在消防的产品越来越偷工减料了

网友:
这上边的电池,和uPS上的电瓶,拆下来就没个好的。

网友A:
滴滴响就是代表电池失效,电池肯定挂B了,拆下来的电池没啥用

网友B:
头次见到自带逆变,220v输出应急灯。以前在网上见到阻容分压,镍镉镍氢电池应急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滴滴响就是代表电池失效,电池肯定挂B了,拆下来的电池没啥用

消防现在基本上都偷工减料了,现在是19年的产品  利用价值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次见到自带逆变,220v输出应急灯。以前在网上见到阻容分压,镍镉镍氢电池应急灯。 ...

这玩意小区里面用的多,不过这产品的寿命有2年就非常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