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老比亚迪宋更换ABS ESP传感器

楼主(2023-10-07):
中秋回老家停在有陡坡路面,轮胎打滑了,结果就报了ESP和ABS警告

正常情况这种警告开个几公里就会自己消除,但结果是这货根本没有自己消除,开了几十公里还在...
看来是真的有故障了
网上找了一些维修视频,都是说传感器脏了,拆下来擦干净就好
以最笨的方法把4个轮胎都拆下来,4个传感器都拆了一遍,检查都不是很脏,有点灰尘,擦干净装回去,试车几公里,故障依旧~~~
看来必须得先找个工具查一下问题点了,TB找了一些OBD检测仪,对于我这种非专业修车只是看个问题,蓝牙OBD检测仪就足够了,但大部分的蓝牙OBD检测仪是不支持检测ABS的,最后找了一款X车宝 旗舰版,必须是旗舰版才有ABS检测,不做广告~~~
深度检测结果

嗯,有明确的指示哪个轮的问题就好办了,直接TB购买右前的ABS传感器,找了一家说是原厂的下单

收到开始更换
直接顶起拆下右前轮
更换过程没有拍照,拧掉几颗螺丝拆旧的传感器,麻烦的是有几个塑料卡扣是没办法拆的,只能硬拔下来,最后就是拔的太用力,收手来不及,手背打到刹车盘上了
安装新的,发现还是和原来的有点不同,固定线的卡板原车是两个螺丝孔位的,新的只有一个,只能是固定一个,另一个压边了

其他的都可以对得上,塑料卡扣塞进去就固定好了
插头位置掰开这个插件,直接对接

装好了

装回轮胎,清除故障码,试车跑了一圈,ABS和ESP故障终于消失了
最后总花费检测仪120,传感器50,创可贴一个

网友A:
原来不止大众爱坏这个。。。

网友:
大众车这东西容易出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不止大众爱坏这个。。。

看了换下来的传感器,也没看出哪里坏,都是密封的

网友:
这东西容易出问题

网友B:
创可贴?自己动手更换就是安逸。省去了工时费

网友C:
应该自己加工一个铁片拧在螺丝上,然后压住线会不会好点呢?

旗舰版的检测仪好贵,都要120了?

网友D:
一个创可贴就解决了,看来磕的不重

网友:
坏的拆开看看呀

网友:
轮速传感器除了断线,很难直接看出好坏

网友:
这种传感器里面到底是咋样的?前面打滑后是不是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创可贴就解决了,看来磕的不重

手背没有肉,磕到后破点皮,但是真的痛,现在手背还是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自己加工一个铁片拧在螺丝上,然后压住线会不会好点呢?

旗舰版的检测仪好贵,都要120了? ...

固定好应该是不会动的,毕竟不是承重的,120是贵了点,但相比专业的还是划算,实在不想要应该还有7天无理由退,或者亏点咸鱼100左右出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创可贴?自己动手更换就是安逸。省去了工时费

这东西就怕不懂的,去店里给你把ABS泵都换一遍,弄你个千把块钱不是问题

网友E:
我的宋ESP修3次了,报错就限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宋ESP修3次了,报错就限速。

我的倒是没有限速,就是仪表盘上轮流显示ABS和ESP错误,看来检测仪还得继续备着预下次再坏

网友:
谢谢分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动手能力可以,有缘有缘,同款车主,同款故障,不过是逐个测量阻值确定的,既然是同款漏机油的发动机那建议你检查下OBD里的短期燃油校正是不是都是正值,是的话清洗下前氧传感器,这个传感器上我洗出超级多积碳

网友:
这种传感器里面是霍尔。

网友:
7月,奥迪同样报警,一堆故障灯,连方向助力都给关闭了,发动机也限制转速。我用5053测出是轮速传感器坏了,但无法检测出哪一个轮子。
无奈去4S检测,单单检测(不在4S店修)报价380,修的话检测费免除,但零件+工时780。

后来修理店零件95+工时60全部155搞定。当然零件很难看出是不是正品,这个零件养活了无数产业链上的人。大众、奥迪、保时捷都一样爱坏。
2个月后另一侧也坏了,这次自己会分析了,网上买35一个自己换了。剩下2个后轮的也一起买了,后面坏了也自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