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高手们研究下润滑油润滑脂啊!

楼主(2023-10-07):
电动工具越来越多了,对润滑油润滑脂需求也越来越高了。大家研究下不同应用场景下都需要哪些润滑油润滑脂啊。

网友A:
分类拆分的话,可以分无限类,
1。国产的与进口的
2。大厂的与小厂的
3。外用的与内用的
4。手动的与电动的
5。轻型的与重型的
6。低温的与常温的
7。常温的与高温的
8。日用的与夜用的
9。公用的与母用的
请楼下继续补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分类拆分的话,可以分无限类,
1。国产的与进口的
2。大厂的与小厂的

你这公用母用的跑题了吧

网友:
这个问题被问到了,这得专家才能完全解答。不过这个问题问得好。我还可以加上一条,固态的和非固态的。

网友C:
一句话:看钱办事。
有钱买贵的。没钱买国产低端替代品。
润滑油脂是炼油化工产品,找世界前十的油企或化工企业的产品,对比价格和销量,咨询渠道商,预算足够就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句话:看钱办事。
有钱买贵的。没钱买国产低端替代品。
润滑油脂是炼油化工产品,找世界前十的油 ...

楼主这个头像很合适回答题主的问题!

网友:
就讨论下电钻、角磨机、电锤分别用啥润滑脂吧,低速、高速、低温、高温下分别用啥,还要高速下防甩一遍去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公用母用的跑题了吧

公的=男。母的=女。
没有跑题啊,男用的与女用的

网友:
润滑油润滑脂还有机油在某宝某多多上假冒货是最多的

网友:
这润滑油我买了好几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的=男。母的=女。
没有跑题啊,男用的与女用的

这是要开车的节奏。

网友:
我在陶宝上买了所谓的角磨机专用的润滑脂,但是感觉流动性太差了,所以我加了点摩托车用的机油,流动性可以了,但是问题是角磨机高速运转时,它会起泡,我怕泡沫会影响角磨机齿轮箱的散热,没时间继续研究就停止了。

网友:
买博世原装的润滑脂 白色牙膏状的包装  基本没假货 附着在齿轮上  高速旋转会均匀分布 并且基本甩不出去
或者美孚滑脂mp 一公斤装的
电动工具千万别用xph222之类的高温脂

网友:
米沃奇倒是有标注每个部位用啥润滑脂,但是只有内部代号。以前看亚马逊倒是有卖的不便宜。

网友:
咨询过一个专家,据说电起子不需要加润滑油,搞坏了换个齿轮箱就行了,电锤这些有气缸的确实需要加润滑脂,一般大品牌自己都有专属润滑脂的,想一桶管所有的就买美孚吧

网友:
个人用润滑脂觉得不需要太讲究,流散温度比较高,且能拉出丝来的润滑脂就比较适用,因为这样的润滑脂附着力强,不易在高温高速情况下甩出来,美孚XHP222就具备这样的特性,至于某些人说的不适用,无非是认为容易发热,实际发热原因是加的太多了,通常加腔体容积的三分之一就足够了。还有,电锤的气缸里除了涂抹一点润滑脂,还要加一些稀的机油才好。

网友:
应该是贵的和便宜的。

网友:
电动工具波箱用长城2号润滑脂
手动工具上油用3m五威
完事了

网友:
润滑油和润滑脂都有标号,就是粘稠度,电动工具波箱不是越粘稠越好的,太稠扭力调小转速掉的厉害,就跟要没电了一样,以前我用美孚那个蓝色的高温润滑脂(相当于3号)就掉过这个坑,我用长城2号锂基润滑脂也是因为以前模型论坛反映这个用在波箱不错,粘度正合适,如果是美孚的肯定更好,但网上都是大桶卖,家用肯定买分装,美孚假货太多,国产应该没假货吧,而且大几千的遥控车都在用,电动工具难道用不得?

网友:
很多润滑脂对于这些强度不高的工具是可以做到终生润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