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关于SD/TF卡的超长,甚至终身保修,有必要为他买单吗?

楼主(2023-10-07):
引子是我放在行车记录仪里的TF卡坏了,放在电脑上也认不出来,甚至不提示“未知硬件”。

看了看,一年的保修期已过,只能再买新的。

在JD选购的时候,发现不同品牌的质保期悬殊厉害。同容量,终身质保的TF卡,价格更甚。

诸位看官,会为质保期买单吗?

网友:
得看终身保是谁保,店家或者品牌终身保也得看品牌本身可靠性,太复杂了

有些牌子支持个人送保,有些不支持,有些干脆让你加钱换,啥样的都遇到过

网友:
加钱换,是必须得!
比如你现在坏的是个16g的,他已经不生产了,您只能加价换更大的

网友:
终身质保自打嘴巴翻脸不认账的多得很。闪迪(西数)就做过这样的龌龊事

网友:
我有64G tf卡 可以用家元换

网友:
TF卡由于颗粒性能不稳定是很容易挂掉,常见的是写保护,等同于报废

网友:
刚入手一一张64G闪迪红卡,看看能用多久吧,小米云台用的

网友:
尽量还是买京东自营,其他店的终身质保跟没有一样,谁知道啥时候这家店就倒了

网友:
容易坏的东西当然要选贵的、质保时间长的买呀,比如我43买的内存卡好像是质保7年,用了半年坏了售后直接换新。你那个杂牌子也就10多块钱吧,自己承担了吧。家电也是,厂家质保再加点钱上延保,出保了也能在一定的时间内免费售后。

网友A:
不知道咋回事,我的行车记录仪也很坏卡,已坏了3、4张了,买了专门使用行车记录仪的卡还是坏,故障是卡都变成了只读,不能格式化了,也不能写。估计记录仪该换了。

网友:
我在记录仪里插了一张1G的Sandisk,已经用了好几年,最多能录30分钟,然后滚动覆盖,就是想看看它能写多久

网友B:
京东买的64G的,行车记录仪用了不到3年,不能读取了,寄回去免费换新!

网友:
看自己需要,也看厂家实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咋回事,我的行车记录仪也很坏卡,已坏了3、4张了,买了专门使用行车记录仪的卡还是坏,故障是卡都变 ...

跟记录仪没关系。TF卡在记录仪里,属于高负载运行,坏的快属正常。

网友:
自营店买质保

网友:
个人建议是京东平台购买,而且选大牌的。
我用了3年的TF卡坏了,联系售后,直接给我退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京东买的64G的,行车记录仪用了不到3年,不能读取了,寄回去免费换新!

对于质保期内的产品,运费都是京东负担,还好点。很多其他地方,都是要买家卖家各付一程,对于32/64G的存储卡,根本就不划算了。

网友:
这些终身质保赌得是你怕麻烦不去质保,事实上大多数人用几年都忘记丢哪里了,更不要说在哪里买的。

网友:
这种杂牌子TF卡终身保修的意义不大。
手上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易捷TF卡,装行车记录仪里不到两个月就坏了,换了新卡用两三个月又坏了。厂家倒是给终身保修,但是两次寄回的邮费比卡都贵了,还不如多花点钱买个靠谱点的品牌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