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电路板上有一层油还是漆?

楼主(2023-10-07):
电路板,对着光看,好像有一层薄薄的透明膜,是油还是漆?

网友:
你说的是三防漆吧

网友:
三防油漆,可以买到,自己喷上去

网友:
类似于油漆,但是不是油漆

网友:
一起水,,,又是油又是漆,统称油漆,,防尘防潮防电防虫防。。。。。

网友:
水更好,防水的,对,防水的,真的是防水的,都和水有关系

网友:
水更好,防水的,对,防水的

网友:
哦哦,还有个俗称,叫 绿油。。因为常见的是绿色的。

网友:
三防漆, 一起水不过发贴多得点。

网友:
大家都这么热闹啊

网友:
树脂也有点儿的

网友:
快跑,十万个为什么又来了。。。 。。。

网友:
绝缘漆,保护铜薄的。

网友:
三防漆,保护用的。。

网友A:
绝缘漆,俗称绿油,自从因为折腾时候乱堆放导致烧了个ttl,我这些东西都自己刷绝缘,一开始直接怼704,很丑,这几年都是用紫外线固化漆,就是美甲涂外面那层,几块钱一瓶20g够用很久了,刷完太阳下一晒,比小紫外灯固化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绝缘漆,俗称绿油,自从因为折腾时候乱堆放导致烧了个ttl,我这些东西都自己刷绝缘,一开始直接怼704,很丑 ...

这个也不能完全覆盖直插件的引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不能完全覆盖直插件的引脚吧

可以的,第一遍不能完全覆盖,干了在引脚哪里再刷一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