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09年所购的联创空调扇甩坏拆解

楼主(2023-10-07):
机器虽然老,但功能还是很齐全的,塑料件老化的很脆。可惜摔了几次,这次直接把固定电机的架子甩断了(终于可以丢了),配件拆出吃灰,外壳和负离子发生器丢弃了

网友:
声音大不大?

网友:
电机还能用在什么地方呢?

楼主:
声音还好,电机轴太短了,不知道用到哪

网友:
这外壳这包浆,用的有年头了。现在同品牌的新品都是消耗品,用过保修期就扔

网友:
外观保护的挺好啊

网友:
修过一个,阻容降压,电容失效的,好像可以加冰,可以加水

网友A:
架子可以用哥俩好或者热熔胶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架子可以用哥俩好或者热熔胶修复!

懒的整了,材质老化变得很脆,按键一年得换一次(否则失灵),红外遥控功能也坏很久了

网友:
负离子发生器还是可以继续使用的,密闭房间挺好用

网友:
密闭房间挺好用

网友:
用的时间够 长,可以换新的了

网友:
恭喜楼主,终于可以买新的空调扇了。

网友:
旧得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估计那些配件也很难再次利用上,还不如挂咸鱼算了,或者干脆卖破烂。

网友:
壳子老化了,颜色黄黄的。

楼主:
负离子风扇已经安排上了,alibb上买了两个负离子发生器,在这个上面按了一个,吹出来的风感觉很舒服,另一个装备装在美的的空调扇上(无负离子功能)

网友:
没有风扇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