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关于阻尼粘手的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23-10-07):
最近拆了罗技的MX MASTER鼠标,因为有6年没打理了,所以全拆了进行清洗

其中洗到侧面的阻尼滚轮的时候,阻尼油粘了出来,现在估计粘到了好多地方,手粘粘的
用酒精洗手似乎好一些
但是回头再用鼠标时,总感觉鼠标粘粘的,擦了几遍也没效果
想问了一下各位大神都是怎么解决这个粘手的问题的

网友A:
如果是亲肤材料发粘用酒精,这种试试煤油

网友B:
试一试机头水,看是否有效果。

网友:
我用的大公鸡头厨房强力去油污清洁剂清干净了发粘的耳机塑胶外套

网友:
这些油渗出之后接触到了橡胶就会深入内部。非常难搞,很可能导致橡胶加速老化。
用酒精清洗之后,再用滑石粉给橡胶拍粉。不是橡胶的部分甚至可以用WD40汽油等清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亲肤材料发粘用酒精,这种试试煤油

酒精正解,还可以用洗板水

网友:
是类肤涂层吧?,这个玩意特别讨厌,用久了的设备,必会老化发粘,用酒精加卫生纸强行擦掉,如果外壳能拆的话,拿到厕所倒点洗衣液上去,刷子使劲刷掉,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一试机头水,看是否有效果。

机头水是什么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