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喊话低温锡膏工艺是大趋势!联想宣布将让旗下80%设备都能维修

楼主(2023-10-07):
之前不是听说联想用低温锡导致电脑主板批量故障吗?老铁们怎么看?

网友:
放屁,一百多度焊锡就融了,那实际上核心内部和独显芯片周边的电路虚焊故障率高就不可避免了

网友A:
别看低温锡今天闹的欢,就怕今后拉清单,这都是要应验的!

网友B:
用低温锡这件事本身是没啥错,但是低温锡强度不行,联想还喜欢打黑胶,这样故障率不高才怪。

网友:
意思就是80%产品过保就坏,从业者大家都有饭吃,大家一起来搞低温焊锡。

网友:
美帝良心想图谋不轨,自己的产品搞计划性淘汰,80%过保就坏,这样的“核心科技”还叫大家一起来,是希望中国制造的口碑垮掉,居心叵测。

网友:
忽悠外行人,在这混淆视听罢了,低温锡含有57%的铋,这种材料具有脆性,像笔记本这种高温+震动+外力形变的应用中,是不合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看低温锡今天闹的欢,就怕今后拉清单,这都是要应验的!

出了质保期,售后就要客户自己花钱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低温锡这件事本身是没啥错,但是低温锡强度不行,联想还喜欢打黑胶,这样故障率不高才怪。 ...

63%锡的熔点是183度,结晶体结构最好,温度也是很低的,正规产品现在都无铅的,熔点大概225度左右,含铅更多的熔点更高,我还准备了点,专门用在温度比较高的地方。铋焊锡基本上138度,现在芯片温度越来越高,基本上一百度左右了,一些新固态硬盘控制芯片热成像已经可以看到130度了。厂家测温都离开核心那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低温锡这件事本身是没啥错,但是低温锡强度不行,联想还喜欢打黑胶,这样故障率不高才怪。 ...

恐怕电路板也变薄了,有震动的时候就变形的厉害,不然根本不需要打黑胶

网友D:
打着环保旗号,行计划报废之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着环保旗号,行计划报废之实

看这话说的。。。。。。。。。。。。。。。。。。赞同,短期效应

网友:
苹果扩容,都用三轴了。直接磨掉原F。
联想以后也这样?

网友:
读书的时候笔记本打游核心温度长期120度左右,然后虚焊了找人重新植锡,用低温锡估计一个夏天都撑不过

网友:
今天一上班,有同事的一台联想台式机就开不起来了,库房里已经堆了好几个联想的一体机、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63%锡的熔点是183度,结晶体结构最好,温度也是很低的,正规产品现在都无铅的,熔点大概225度左右,含铅 ...

我自己用只用63/37的,有的高温焊锡也不结实。

网友:
自媒体的话,连语句都写不通顺

网友:
小新故障率高的反转逻辑?

网友:
138度的铋锡是真的渣渣,汽车产品没有用这种的,因为过不了车规测试。
联想用在消费电子就是因为标准低可以不保。
铋锡要加银、铜等才能提高可靠性,例如千住的138度焊锡是铋锡银合金。联想这种省钱到家的估计不可能用。

网友:
如果美版的联想用的是低温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