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固态硬盘如何判断清零盘?带系统的拆机盘有没有可能是清零盘?

楼主(2023-10-07):
是这样的,之前买了个128G的ngff的固态,说是拆机的,到手通电时间1小时,写入量1G,还带有oem版的系统,然后在别的平台很多人评论是清零盘。我倒是不在意是否清零,就是在想有没有有效的方法判别清零盘,尤其是这种带原装系统,说是拆机盘的。我所知的清零的方法就是重新开卡,我拿自己的一块杂牌固态干过。如何判别还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有特殊软件清楚SMART信息的,不用开卡

网友:
不会开卡的,直接改SMART的数据

网友B:
拆机的, 通电时间不可能1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机的, 通电时间不可能1小时

自带系统开机还有oobe,需要设置语言账户用户名啥的。这点就很迷惑,让人以为真的是没用过的。

网友:
能开卡的方案,基本无法判断真实写入量。

带oem系统也不能做为判断依据,oem系统一键ghost很容易写进去。

网友:
据说三星,闪迪早期的盘好一点,开卡工具不好找。

网友:
知道的也不会公开的

网友:
三星,闪迪还要东芝的不太容易找到开卡工具,别的公模产品,主流主控,谁也不知道开没开过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特殊软件清楚SMART信息的,不用开卡

果然是有这种特殊方法,长见识了

网友:
选大品牌的,一般很少会有开卡工具流出!

网友:
看那弄啥,现在好多盘都是清过一次甚至两次。清零一次再给你用一年几千小时,你啥也看不出来。

网友:
群联nvme全系不开卡直接清零,迈威818x,819x,1120 1160 109x全系不开卡直接清零,三星pm9a1及之前的主控和型号都可以直接清零,intel只知道部分主控走jtag可以重置smart,大部分主控都可以直接清零,只要你手里货源足够多,清零那都是秒秒钟的事儿

网友:
买二手,拆机盘,只能自求多福了。

网友:
128G也不值多少个钱,能用就用吧!那么在意干吗!反正装个系统,跑个圈没事直接干就可以!要不退货!二手就要有这种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