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拆拆,拆一个豪爵HJ110-6弯梁摩托车LED大灯。

楼主(2023-10-07):
同事的摩托车大灯亮度不够,

更换新灯泡

先拆下后视镜。

拆下固定螺丝。

拔下排线。

拿出总成。

拆下旧灯

换上新灯

成功点亮,

这个旧的拿回来拆开看看。

前面固定圈,手拧拆下。

后面三线,有一线夹在后座里,只能用钳子,
大力出奇迹。

三根线,分别控制远近光。

弯梁摩托车的电瓶是12V。
有请老戏骨。。。。。

成功点亮。。。

那么问题来了,问同事,这个灯有远近光功能
灯板是平面的,反光杯也是对称结构。
灯体没有透镜。
那么灯光是怎么实现远/近光功能的呢?
请留下你的观点。

多谢捧场。

结束时间: 2033-10-18 13:24 裁判: 家睦

正方观点 (14)

LED两组灯珠中有固定照射角度,可以实现远近光。

反方观点 (4)

LED两组灯珠都是平面光,远近光是通过亮度的强(远)/弱(近)控制。

辩手:1 ( 加入 )

辩手:1 ( 加入 )

网友(2024-11-25):
一看就不是原装,灯泡是改装过之后的吧

网友(2023-10-08):
这灯太亮了

网友:
远近光区别应该是位于反光灯杯的不同焦点处。

楼主:
欢迎大家参与进来。

网友:
远近光不是全部灯珠都亮,远光是下部分的灯珠亮,近光是上部分的灯珠亮。经过反光杯的反射就有了远近光的区别。

网友:
最近买一台新的豪爵4800旧车换给它原车带鲁素灯

网友:
看拆解图感觉远近光是通过控制亮度实现的。

网友:
这个灯泡也容易烧

网友:
1把对面来车晃死
2自己看不清路,撞沟里
3慢性谋杀灯体
三大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电动车比汽车的灯光还刺眼

对,很刺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远光有点高了,很容易刺眼引起对面车辆产生恼火的想法。

那是网图哇,亲。。。。。

网友:
这灯太亮了,觉得有点浪费

网友:
6灯珠是欧司朗垂直电流芯片。新灯珠是更好的倒装芯片。远光有点高,应该调低点。

网友:
老灯是平面的,新灯带了个透镜。

网友A:
现在的电动车比汽车的灯光还刺眼

网友:
是不是经常夜间骑车怎么会这么快就光衰减了。

网友B:
这远光有点高了,很容易刺眼引起对面车辆产生恼火的想法。

网友:
这是散光么

网友:
这种灯太垃圾了。。。。

网友:
散热好,灯光亮,雨天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