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OBD取电盒

楼主(2023-10-07):
路上捡的,拆开看看。

网友A:
感觉还是点烟口取电好。

网友:
一个插头加个降压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点烟口取电好。

这个可以取常电,点烟器不行

网友:
也就是电压转换电路,老式的比较常见

网友:
电压转换电路集成度越来越 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取常电,点烟器不行

给记录仪取常电也不怎么好,还要加个手动开关,不然像我们这种开不几次的还不得每次开车都要先充电或者找人搭火
记录仪用电虽然不多,但一直开着也架不住时间长啊

或者这个里面要有个限压,比如12V低于11.5就不再输出

网友D:
但好多行车记录仪都有停车记录功能,就只能直接接电池。

网友:
电瓶被这东西搞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记录仪取常电也不怎么好,还要加个手动开关,不然像我们这种开不几次的还不得每次开车都要先充电或者找 ...

这个是有手动开关的,还有低
电压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好多行车记录仪都有停车记录功能,就只能直接接电池。

obd是有常电的,可以通过obd取电,就是废电池

网友:
长电 怕电池亏电

网友:
obd取电感觉怪怪的

网友:
OBD取长电适合长期用车的情况
停车时间长会导致电瓶受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给记录仪取常电也不怎么好,还要加个手动开关,不然像我们这种开不几次的还不得每次开车都要先充电或者找 ...

改成取acc就可以了

网友:
就这块板子 有鸟毛个低电压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有手动开关的,还有低
电压保护

哈,我想到的,别人早就想到了,很好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成取acc就可以了

ACC是不是和点烟口一样了啊,得钥匙门打开才有电?

网友:
哦就一降压模块啊

网友:
拆开看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