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继续修索尼ICF-SW11收音机,终于找到音量最大的原因?

楼主(2023-10-07):
中午有时间,继续开搞,首先排除音量电位器的问题,因为它有阻值并且随调节发生变化,开始排查线路,发现电位器中心抽头到音频功放块的电路竟然不通,在灯光下发现有三条并排一起的线路有裂纹,然后刮开绝缘漆,补焊后,上电池试机,声音音量调节已经正常。

楼主:
电路板上的裂纹小,图片放大后能看到。

楼主:
其实原先图片上就已经可以看到裂纹,可能是当时没有仔细观察!

网友:
这都能发现
牛逼

网友:
用飞线大法修补

网友:
我这老花眼整这玩意就有点费劲了。

网友:
这中断裂一般人真不用仪器测试真的检查不出来。

网友:
铜皮都张断了,早先的板材质量不好啊

网友:
可能机子受过震动

网友:
机器怕是被摔过

网友:
楼主牛,很有耐心,这也检查并修复了。

网友:
找到原因,修好能用就行!

网友:
线路板断线是常见的一类故障,通常不易被发现

有时候需要放大镜

网友:
这也能找到?没放大镜就难办了,只能用表测了。

网友:
居然还灰有这种裂纹产生,第一次看到。

网友:
这机器说明之前经历了太多,如果价格太高就不合适了。
这也是闲鱼上买二手的难点。

网友:
按常理电位器中心抽头到音频功放块的线路不通,应该无声的。

网友:
实话实说,那个年代日本的原件质量也不咋的。尤其是PCB,很多都是纸基的。

网友:
请教下,为什么收音机用电路板都是这种最差劲线路板。铜箔焊时间长一点就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