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兼容性真不错,速度也不错

楼主(2023-10-07):
还是上次从PM830拆机的颗粒:K9PFGY8U7B-HCK0,21nm 32GB 8CE MLC,安国AU6989都差点没搞定,贴到IS903上,直接就识别了,开卡也不需要什么设置,很快就完成了。

ChipGenius识别出来是K9GBGD8U0B,双通道每个通道4CE,总共8CE容量32GB,ID=ECD7947E64C4,和K9PFGY8U7B-HCK0的ID是一样的,应该就是这个芯片的1CE版本。

量产完成先跑圈,顺利完成,读写220/95的样子,挺不错的。

大文件写入就是一条直线,MLC颗粒相对TLC颗粒的优势,没有缓内缓外速度这一说

ATTO的速度测试,也差不多

AS SSD在USB3.0端口下测速

AS SSD在USB2.0端口下测试

贴好装了个金属外壳,高速优盘高速读写的时候发热都不小,这种金属外壳是目前最常见的散热解决方案,把热量尽快导出到金属外壳上,虽然摸起来热,实际上芯片温度并不是太高。固态U盘清一色都是这种铝合金金属外壳,主要目的就是散热。

网友A:
慧荣的4K好看些,拷零碎的小文件有优势

网友:
不错不错,还是mlc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慧荣的4K好看些,拷零碎的小文件有优势

在意4K性能的,应该用移动硬盘(SSD)。优盘的应用场景是临时中转文件,往往在PC上已经压缩打包过了。

网友:
主控板比闪存还贵啊

网友:
903不错啊,就是容量有点小!

网友:
现在903买不到了,挺怀念的,东芝绝配。

网友:
903应该停产了吧

网友B:
903库存都没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3库存都没了吧
淘宝上量了,16块,买100只是15
IS903是QFN封装,不像QFP那样管脚容易断,并且没有内部闪存这样的损耗件,拆机件良品率非常高。即使官方停产了,市面上的存货会被回收重新贴片,一会一直存在下去。

网友:
怀念啊,is903一代经典

网友:
好用, 兼容性好, 就是停产了

网友C:
这货没啥用了  以后只会是更高速度  1000m/s  2000m/s  还有更高速率的  它根本提鞋都不配   没人会回收它    而且以后出的主板也不会对他做测试了  让它去到它该去的地方

网友D:
不喜欢三星堆CE,903还是贴东芝颗粒块,贴英特尔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货没啥用了  以后只会是更高速度  1000m/s  2000m/s  还有更高速率的  它根本提鞋都不配   没人会回收它  ...
那个主板会测试U盘?更高速度就是移动硬盘了。优盘能跑满USB3.0带宽,容量64GB就够了。追求大容量,高性能,高可靠优盘,直接买盒子和SSD组装移动硬盘(SSD)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喜欢三星堆CE,903还是贴东芝颗粒块,贴英特尔稳

这不是手头刚好有8CE三星的MLC颗粒么,除了IS903和安国,别的都主控都消化不良。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主板会测试U盘?更高速度就是移动硬盘了。优盘能跑满USB3.0带宽,容量64GB就够了。追求大容量,高性能 ...

谁跟你说不测试兼容性?   那不是主板做的事  那是南桥芯片做的向下兼容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跟你说不测试兼容性?   那不是主板做的事  那是南桥芯片做的向下兼容测试        ...

造南桥厂家的和造优盘主控厂家的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U盘主控测试南桥芯片兼容性还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造南桥厂家的和造优盘主控厂家的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U盘主控测试南桥芯片兼容性还差不多。 ...

再多有啥用  别人南桥芯片组跟主板搭配     只有u盘主控去主动兼容芯片组 不支持就得淘汰   就跟xp一样  直接cpu硬件级不支持你  只能淘汰

网友:
903有货我看14一片